(請教)塑膠齒輪油代用

楼主(2012-12-11):
請問各位大大
目前手邊沒有齒輪油,那可用白凡士林代替嗎?

网友:
凡士林也是一種石油化提煉出來的產品。不過有分很多不同使用的場合,像是化粧用、工業用 .. 等,一般你可以在五金行買到工業用的。

在 PIGOO 也看過有人用凡士林代替代印表機齒輪油!

网友:
無糖奶油 潤膚油 綿羊油都不錯 可以試試

网友:
金屬齒輪用機油或齒輪油;塑膠齒輪用含矽或含腊成份的即可,最怕塑膠齒輪拿wd40,恐龍191去噴

沒矽油?去那找最快。水性原子筆芯尾端那些糊糊的怪東西就是矽酯

网友:
塑膠齒輪用凡士林代替就可以了...

便宜又大碗...

网友A:
我都用鐵氟龍的, 透明的, 包裝像牙膏, 黏度低, 適合印字桿
另一種白色的, 適合齒輪

這是給好客戶用的, 不好的客戶用牙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鐵氟龍的, 透明的, 包裝像牙膏, 黏度低, 適合印字桿
另一種白色的, 適合齒輪

牙膏
牙膏不是都會加一些有的沒的
像標示為介面活性劑這類的------研磨劑  ?
而且很容易乾掉變白色硬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牙膏
牙膏不是都會加一些有的沒的
像標示為介面活性劑這類的------研磨劑  ?

conbawa 大爺

當然不是真的用牙膏哩, 我的意思是, 好客戶用好一點的, 爛客戶隨便用 @@, 呵呵

网友:
KY也不錯用喔!!

我是來亂的..........,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