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新力SONY KLV-32M1液晶電視白霧反白發霉偏光膜更換維修實例

楼主(2012-12-12):
這台新力SONY KLV-32M1液晶電視.右上角一團白霧.好像發霉一樣.

黑底畫面更清楚.

好像發霉.
其實這是面板的偏光膜變質了.

液晶電視背部照.

液晶電視型號SONY KLV-32M1.

生產國:日本.
這台是進口機.

拆機.
日本來的果然內裝就是不同.

以下圖片看看就好.順便欣賞一下.

不知不覺就拆到面板來了.

SAMSUNG三星的面板.

偏光膜最難搞面板第一名HITACHI.第二名SAMSUNG.

面板表面就有變質痕跡.

拆除面板鐵框.

光要撕這一角就要耗費許多時間.
底下那層硬化的殘膠更難清除.

殘膠清除中.

終於清除乾淨.

貼上新膜完成.

發霉不見了.

整形換膚後.

整形換膚前.

网友:
恭喜完修,我貼起來都還有氣泡,請問要如何貼才不會有泡泡出現呢

网友:
夭壽厲害
換徧光膜好像在吃點心咧!
感謝您的專業分享。

网友:
我可以向您拜師學藝嗎?

网友:
想到除膠就頭大

网友:
手邊一台偏光膜老化的
我是一動也不敢動
真佩服動手換膜的前輩

网友A:
貼膜專家, 請問如果是貼內膜, 要如何分辨貼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貼膜專家, 請問如果是貼內膜, 要如何分辨貼幾度

我猜的!!應該是偏光膜0~45~90~135~180!!三樣都準備樣品!!
等拆完後~再下去核對!!
確認後再購買正確尺寸!!
或是像盧大~大量庫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膜專家, 請問如果是貼內膜, 要如何分辨貼幾度

還是需要比對.
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post/132284927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的!!應該是偏光膜0~90~180!!三樣都準備樣品!!
等拆完後~再下去核對!!
確認後再購買正確尺寸!!

kaijay大:謝謝 就是不知道如何核對,現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需要比對.
如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post/1322849273

gkjnn大:謝謝,真是不好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