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水瓶保特瓶上螺紋的開槽
火..

楼主(2012-12-12):
常常在汽水瓶保特瓶上螺紋,  看到有這樣的開槽.
這些刻意做出的溝槽 , 有人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單純好奇問問!!

《20121213》
不好意思補充一下,上方白色瓶子的是優酪乳的瓶子。
下面是汽水寶特瓶。

网友A:
我在想瓶內的氣容易出來,這樣就比較容易打開。

有點類似淨水器用的濾殼作用一樣,有些蓋子上有一個洩氣閥,因為濾殼內的壓力和外部不一樣,濾殼不容易轉下,先按一下洩氣閥,就容易打開了。

像有些汽水類的保特瓶,有沒試過,只打開一些,好像會有氣露出的感覺。

网友:
應該是增加材料彈性。

用設計方式增加材料彈性,可以提高密合度,又不至於打不開。還有,以保特瓶來說,保特瓶很硬,但為什麼也做斷口!?那是因為硬斷口與瓶蓋的軟斷口可以產生較佳的氣密壓力。設計多處斷口,只是為了增加密合的機率。

同樣的力量,面積越小壓力就越大。斷口處可以有較大的下壓力。

應該是這樣吧!

网友:
這類似快速牙

不管瓶蓋怎麼轉都容易鎖上

网友:
四個字:提升良率。

吹瓶工法,是先押出一條水管狀的熱塑料。
然後模具夾斷。模具底部是封住的,上端留開口,可以吹氣塑形。
至此,塑料就這麼一截,材料有限。
在可以偷料又不影響使用機能的前提下,於是有此設計。
更重要的是,熱塑料比較好填滿,不易缺角。

网友:
部分寶特瓶瓶口在螺牙垂直處有溝槽,有何作用?
螺牙之溝槽是為碳酸飲料(如汽水)在開啟瓶蓋時可先排氣,防止瓶蓋受壓力彈出而傷及消費者。
(摘自-宏全國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瓶內的氣容易出來,這樣就比較容易打開。

有點類似淨水器用的濾殼作用一樣,有些蓋子上有一個洩氣閥 ...

最近剛去雜貨店買了一罐豆腐乳,直徑大約有掌肉部份大小,很難用力,試了許多辦法都打不開,後來想到乾脆周六拿去雜貨店請他們想辦法,結果遇到下雨他們又還沒開門,回家一小心豆腐乳就打破了.

既然打破了,就找了一小塊嚐了一下,味道還不錯,因為有混合了碎玻璃,只能忍痛把其它的收拾乾靜,玻璃另外分開以備回收.

後來又去雜貨店買了一罐,本來想請老闆先打開,結果老闆不在,老闆娘說有一個客人教她怎麼打開.

你先猜猜她是怎麼打開的?

网友A:
我常用的有幾種方式:

1. 在瓶蓋上打個小孔,讓內外壓力一樣
2. 使用橡皮圈(如腳踏車車輪內胎剪成的一個圓),這可增加摩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剛去雜貨店買了一罐豆腐乳,直徑大約有掌肉部份大小,很難用力,試了許多辦法都打不開,後來想到乾脆周六 ...

先旋緊再轉開.

网友:
三個廣告都是黑x汽水/oo汽水/oo乾冰,我點~

网友D:
泡熱水跟敲牆壁or菜刀刀背
都是常用的方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近剛去雜貨店買了一罐豆腐乳,直徑大約有掌肉部份大小,很難用力,試了許多辦法都打不開,後來想到乾脆周六 ...

瓶罐蓋朝下,垂直的,在地板上 ,敲兩下!

网友:
會不會是請出鋼管鉗來伺候呢??
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常用的有幾種方式:

1. 在瓶蓋上打個小孔,讓內外壓力一樣

第一種方法或許有用,但是卻留下一下洞,我雖有想過,卻不想用,覺得那不是好方法.
第二種方法的摩擦力要很大才行,只要是手上沒有那些東西,有的話也會去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旋緊再轉開.

你的方法在這裡完全沒用,因為是氣壓鎖住加上鎖緊卡住,在更小的罐頭我是有試過這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熱水跟敲牆壁or菜刀刀背
都是常用的方法吧~~

泡熱水我是不知是否有用,但是怕有危險,不會想試,而且也不方便.
敲牆壁or菜刀刀背,敲牆壁我是沒試過,刀背是有試過,沒用,因為不敢敲太大力,怕卡得更緊,你去試的的話,或許有用,以前較小的罐頭試過是有用的.

网友:
用熱毛巾包一下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瓶罐蓋朝下,垂直的,在地板上 ,敲兩下!

當時沒試過地上的,只拿刀背在蓋上沿著邊緣敲,也是不敢敲太大力,就是怕卡得更緊,所以呢,沒用.

网友:
這螺紋的用意~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方便封瓶蓋~ 這種瓶蓋大部份是用壓迫來進行封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當時沒試過地上的,只拿刀背在蓋上沿著邊緣敲,也是不敢敲太大力,就是怕卡得更緊,所以呢,沒用. ...

我覺得這類食品的製造商,要負很大的責任。

這類產品會這麼難開,很簡單的,加上一個類似淨水器濾殼的洩壓閥大概就可以解決大部份的問題了。

可能是成本問題,但為與不為之間,這個問題存在已久,考慮著業者的智慧 >_< 相信否,只要一家加上了,其它家馬上跟進。

^_^

网友:
有理!!工業方法就是快速、準確又有效。

難怪看到的保特瓶蓋都有一點白白的,也就是壓漲的白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這類食品的製造商,要負很大的責任。

這類產品會這麼難開,很簡單的,加上一個類似淨水器濾殼的洩 ...

老闆娘用的方法:
就是拿起開罐器的尖端放入蓋子的空隙,然後往外用力翹,就可以聽到輕輕的洩氣聲,繼續在其它三個地方的空隙用力往外竅,最後把它交給我,當然很快我就把它打開了 ... 所以重點是先洩氣.

看似簡單,還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闆娘用的方法:
就是拿起開罐器的尖端放入蓋子的空隙,然後往外用力翹,就可以聽到輕輕的洩氣聲,繼續在其 ...

我在想,大家常用的還有在前面提到過的,用敲的。

應該和用撬的有異曲同功之妙。為什麼呢?讓瓶蓋變形,有氣漏出,這樣內外壓力就平衡了,就比較容易打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種方法或許有用,但是卻留下一下洞,我雖有想過,卻不想用,覺得那不是好方法.
第二種方法的摩擦力要很大 ...

其實第一種方法,有個另外的好法子,來改善這個缺點。

用個膠帶貼住,這樣一來蓋住了那個洞,二來若不好開時,把膠帶取下一角,平衡一下內外壓力 ^_^ 就很好打開了。

网友F:
很簡單的,拿支鐵湯匙再瓶蓋四周敲幾下就很容易打開了。
完美主意者...不想讓瓶蓋周圍有凹痕的......就把吃飯的雞絲拿出來用....「固定鉗」或「水管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簡單的,拿支鐵湯匙再瓶蓋四周敲幾下就很容易打開了。
完美主意者...不想讓瓶蓋周圍有凹痕的......就把吃 ...

你的方式有可能沒有用,若要有用可能得靠運氣,因為我已試過湯匙,菜刀背,鉗子等等.
此方法對於較小的罐頭可能效果較好.

>「固定鉗」或「水管鉗」

我有想過用這類的,但是我沒有這些東東,總不能再去買啊,買了不知何時會再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大家常用的還有在前面提到過的,用敲的。

應該和用撬的有異曲同功之妙。為什麼呢?讓瓶蓋變形, ...

我以前也是用敲的,就怕越敲卡得越緊,所以也就想能有更簡便的方式.
怕就怕在用蠻力去敲,即使可以敲開,又怕無法關緊,那也是麻煩事一件,又不是專搞破壞.

我想應該是以下的這種,雜貨店賣$90,網家只賣$55,買多一點時是很划得來.
以前我都是去三峽買的,後來有次連還沒發酵完的也賣,走了味,從此就沒再去買了.

甜酒豆腐乳.
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DBAI4R&ROWNO=15

网友:
PP 瓶 / PE 瓶 和 PET 瓶, 他的螺紋開槽設計, 目的不同

白色的 PP 瓶 / PE 瓶, 通常連續擠出料管, 合模螺紋瓶身一次吹塑完成, 瓶底位置切出一小段廢料, 瓶口螺紋通常兩個槽是為了脫模容易, 螺紋成型成功率提高

透明, PET 瓶, 螺紋注塑成型, 瓶身則二次加熱吹塑完成, 通常開槽是為了節省原料 及 提高出產速度

瓶蓋的螺紋設計, 則有其他特別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闆娘用的方法:
就是拿起開罐器的尖端放入蓋子的空隙,然後往外用力翹,就可以聽到輕輕的洩氣聲,繼續在其 ...

這個方法...電視節目曾經報導過......用一字起子放入蓋子的空隙,然後往外用力翹

原理就是要先......洩壓.....就可以很輕鬆打開.....

汽水瓶保特瓶上螺紋...刻意做出的溝槽....應該也是....洩壓用的吧!!!!...

楼主:
我原本以為這個槽,是泄壓用。
直到,昨日喝了上面第一圖白色瓶的優酪乳,才覺得應該不只泄壓。
上google,搜索老半天沒什麼好資料,想不出適當的關鍵字。
但我也是認為泄壓比較有點道理。
我一還有一個猜想會不會是緩和塑料的變形公差。

說到泄壓有次搭机,飛机上供應的甜點是優格,
在一般平地上瓶口上是鋁箔封口微微凹陷,
上高空後氣壓關係於是膨脹了,加上搬運作業杯沿沾附一些。
等到打開鋁箔後,不會多就那麼幾滴濺到身上,慘遭顏色。

從此後開口對外惻打開。

网友:
用電動砂輪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