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關於西門子IM308-C連線問題

楼主(2012-12-12):
系統是s5,有一IM308-C,目前正研究如何使用PC和它連線,並使用COM PROFIBUS進行操作,
以瞭解和備份記憶卡內的資料.
請問有先進知道這條CABLE的ORDER NUMBER嗎?
最好是不用USB的,有查到一些,但不確定是那一種才正確?
6ES7 972-0CB20-0XA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51065116
6ES7 901-3CB30-0XA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16071663
6ES7 972-OCA23-OXAO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306603685(這種網頁介紹說不支援profibus?????)

請求各位先進協助,謝謝.

网友A:
1.S-300和S-400(MPI、PROFIBUS)用的可以用在S-200(PPI),新的編程纜線支持(PPI、MPI、PROFIBUS),有些只支援(PPI、MPI)
2.你列出的3條纜線都不是西門子原廠的,只是型號是原廠的,第3條的型號錯誤O應為0。
3.一般到現場測試維修時都是用筆記型電腦,所以會選用USB介面的編程電纜,除非你的電腦有支援COM介面。
4.我目前使用的是西門子原廠6ES7 972-0CB20-0XA0纜線(USB介面),可用在S-200、S-300、S-400系列,但有時現場的MPI介面沒有提供電源時就無法連線,這時就要改用CP5511(C79459-A1890-A10)+MPI CABLE(6ES7 901 0BF00-0AA0)才可以連線。
5.S5系列沒使用過不知與S7系列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300和S-400(MPI、PROFIBUS)用的可以用在S-200(PPI),新的編程纜線支持(PPI、MPI、PROFIBUS),有些只支 ...

瞭解,感謝協助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