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用烤箱烤顯卡的問題.......

楼主(2012-12-12):
大家好,由於最近本人用土炮做老是爆板失敗(可能水氣的關係),無奈之下只好購入1台烤箱,並修改成pid控制,想說做bga之前先烤個5分鐘,結果手上有6張破圖及不顯的顯卡(8800gts*2,9800gt*1,其他.......*3),都送進烤箱140度烤10分鐘,結果6張開機測試居然都變正常了,連不顯的都顯示出來了,心中實在很納悶,140度應該還不到無鉛的熔點溫度,想請問各位高手們如何看呢?還需要做bga嗎?如果不做會很容易再復發嗎?感謝.......

网友:
只是用烤箱烤 , 能又變成 OK ...恭喜....
跑跑看 3D MARK 看看..
可是以我經驗這樣應該撐不久還會復發..雪花 ..
祝你幸運不會是我說的這樣..

楼主:
其實我也很懷疑,我有連續跑mats程式3次,倒也還沒掛......

网友:
短期測試不會掛~
長期使用就可能會出問題~
不過~你可以加強散熱~這樣可以延長復發的時間~

网友A:
如果真的還是要上土炮台維修,建議還是多烤一點時間吧!

不然爆版的機會還是挺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還是要上土炮台維修,建議還是多烤一點時間吧!

不然爆版的機會還是挺高的呢! ...

想請教一下,大概要用多少的溫度?烤多久呢?感謝.......

网友A:
理論上的是120度 約連續4-8小時

個人習慣性是 90度 1天半到三天

當然這要看板子的保存方式跟使用時間跟環境有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的是120度 約連續4-8小時

個人習慣性是 90度 1天半到三天

那這樣不就很耗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樣不就很耗電~~

有時自已偷懶,直接放上黑晶爐烤個一小時,沒碰到爆晶的
烤箱的話100~120度至少也要烤上8小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樣不就很耗電~~

耗電根爆版相較之下...

個人比較偏向於耗電 XD

网友B:
把濕氣烤走避免爆板比較重要.不然到底要修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濕氣烤走避免爆板比較重要.不然到底要修什麼?

其實我真的很想把圖給照下來,像前天又買到1張8800gts,賣家說破圖,我上機也真破圖,上烤箱用145度烤10分鐘,8800gts原來破圖現象就消失了,用mats連測3次都pass,但同一批放進去的 3870和8500gt,就情況依舊,看故障的樣子,好像是顯存壞,因最近也還真沒時間,不然我也還真想把8800gts連跑幾次3dmark和甜甜圈,看何時破圖,其實我有量過16對的排容,都是正常的,所以我才會發這問題問問大家意見......會不會就醬好運,濕氣趕走就修好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真的很想把圖給照下來,像前天又買到1張8800gts,賣家說破圖,我上機也真破圖,上烤箱用145度烤10分鐘, ...

如果光用烤箱就能完修的話.......

我想很多人會失業的!呵呵呵

有時候只是暫時的讓裂錫或者空焊得到一個緩解的方式而已

實際上還是會有問題的,若是烤完後沒問題的話,只能當作在某些故障點暫時恢復正常,在維修條件上

可以拿來當比對條件而已,這樣就能比較容易找出問題點嚕!

网友C:
較簡單的方式,沒生財器具的人都會想試,我也想過用吹風機或熱風機,但是那最多只是讓錫鬆軟或錫裂開,增加接觸面,沒有產生液態的溶合作用,所以可能暫時性有效,等焊錫回復到硬化的狀態,接觸面慢慢又消失,就故態復萌了.

沒道具演不了戲,沒錢買道具,只能看著好像可以修卻不能修的板子發呆,實在是很沒輒,非維修專業者,還是有一些無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較簡單的方式,沒生財器具的人都會想試,我也想過用吹風機或熱風機,但是那最多只是讓錫鬆軟或錫裂開,增加接觸 ...

您說的很有道理,說真的我會踏入diy修理的研究,一切也從一隻吹風機開始,無形中也投入不少資金,一直到現在,仍舊無法學會重植錫球的要訣,好幾次都想放棄囉, 有時在想買1台bga返修台值得嗎?那需要修多少顯卡才有辦法回本呢?真的很無奈啊~~

网友:
運氣不錯
我的是越哄越糟

网友D(2013-01-17):
其實修不一定要買返修台,我看過一個外國人用一支烙鐵和焊錫,點bga南橋的所有點,然後再用熱風槍烘一烘,就把主機板修好了,真的有夠神!我自已也有學他這樣,但失敗了,等級差太多了,真的是神人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修不一定要買返修台,我看過一個外國人用一支烙鐵和焊錫,點bga南橋的所有點,然後再用熱風槍烘一烘, ...

是啊~~所以我相信那些用土炮修好主板的人,背後一定也爆了不少晶和板子喔~~

网友E:
烤板後可正常使用,短時間不管怎麼2D3D超它都可以正常使用,我也常常這樣不過我是90分鐘烤4小時,還是要重植好

网友E:
請教你一下修改pid控制,是修改可以自行控制時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烤板後可正常使用,短時間不管怎麼2D3D超它都可以正常使用,我也常常這樣不過我是90分鐘烤4小時,還是要重植好 ...

那以您的經驗來說~~這樣可以撐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你一下修改pid控制,是修改可以自行控制時間嗎?

我是沒有,我額外放一個記時器,基本上以自動控制來說一定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以您的經驗來說~~這樣可以撐多久呢?

不重植10片大概只有1片可以稱比較久,重植話看情況,3個月是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修不一定要買返修台,我看過一個外國人用一支烙鐵和焊錫,點bga南橋的所有點,然後再用熱風槍烘一烘, ...

那個我也看過,剛開始覺得很神,這樣竟能修好,但後來有接觸 後才知知那大部份都是表演性質居多,實際上裝上電腦玩 3d GAME後,真正能穩定使用的少之又少

网友F:
請問一下!顯卡上有塑膠零件部份,放入烤箱140度烤,不會變形嗎?
還是未達到變形溫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一下!顯卡上有塑膠零件部份,放入烤箱140度烤,不會變形嗎?
還是未達到變形溫度呢? ...

基本上一定會,如果設110度應該就不會,只是我比較暴力一點,有點僥倖的心態,希望溫度高點希望會有不同的狀況出現,像前幾天天氣比較好時,我同時放進3張 9800gt(破圖) 8800gt(花屏) 7600gt(畫面條狀),用140度烤20分鐘,結果 8800及7600故障的狀況就恢復了(畫面正常,但不敢說修好了,但應該能確認是核心那方面的問題) 但9800gt反而變成沒供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其實修不一定要買返修台,我看過一個外國人用一支烙鐵和焊錫,點bga南橋的所有點,然後再用熱風槍烘一烘, ...

我也是用一支烙鐵和焊錫,把可疑的焊點再焊一下大部份是可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用一支烙鐵和焊錫,把可疑的焊點再焊一下大部份是可修好的

哇~~那您的焊功一定超強,要不發個教學,教一下大家QFN封裝的焊法,現在很多較新的主板及顯卡上,晶片幾乎都大量使用此封裝......

网友H:
治標不治本~~這種 晶片問體~除了更換晶片已外 加焊只是度日~ 實驗結果~~
做好.重 值  回  焊   ~ 你不使用 放這那邊 就空焊~...沒遍你~..~~
也是壞 同樣的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治標不治本~~這種 晶片問體~除了更換晶片已外 加焊只是度日~ 實驗結果~~
做好.重 值  回  焊   ~ 你不使用  ...

感謝可愛大說出了重點中的重點,我也常在想一般出問題有可能是出在板卡及晶片之間的焊點嗎?晶片溫度再高至少也要超過220度才有可能脫焊,所以我也認為應該是晶片內部焊點有關係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那您的焊功一定超強,要不發個教學,教一下大家QFN封裝的焊法,現在很多較新的主板及顯卡上,晶片幾乎都 ...

我也只是死馬當活馬醫..焊工還差強人意..談不上超強..大大見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