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电源12V输出问题

楼主(2012-12-12):
其他全正常,但是一接通12V电源就3秒停了。把输出电容全换成了3000UF  36F的了。

网友:
所以換了之後就正常了?

网友A:
怎麼覺得這帖子很瞎ㄋ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麼覺得這帖子很瞎ㄋㄟ????

+1  我也覺的,看不懂

网友:
電腦的電源不是讓你當單組輸出電源使用的
你只使用+12V
+5V一定會出現過電壓保護

网友B:
其他全正常,但是一接通12V电源就3秒停了。把输出电容全换成了3000UF  36F的了

其他全正常,[把输出电容全换成了3000UF  36F(v)的了 , 但是一接通12V电源就3秒停了。]

把句子移動一下好像比較通 !!!

因為電容太大 造成一開始瞬間電流太大 , 當成短路保護了 !!!

楼主:
倒装 了 哈哈
首先谢谢各位的热心
是这样的 ATX电源坏了 不能带负载
所有的输出电容用36V3000UF的黑精钢电容换掉了
打开以后5V能正常带负载,但是12V接负载2到3秒后就停了。
不知道描述清楚没  望各位大大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全正常,但是一接通12V电源就3秒停了。把输出电容全换成了3000UF  36F的了

其他全正常,[把输出电容全 ...

会不会哦  5V为什么没短路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