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技嘉GA-P43-ES3G電路圖

楼主(2012-12-12):
小弟有一技嘉主板,觸發開機後不到一秒就自行掉電然後又開起來,小弟求其電路圖

网友:
所謂掉電在開啟,是開啟後都正常可使用嗎?還是一直重複開啟.
如掉一次電後又開啟可正常使用的話 , 可以嘗試著更新 BIOS 看看..

楼主:
一直重複開啟

网友:
開機電路問題~有可能是smd零件有問題,難找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