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PINE CHM-S620 6CD播放器故障改裝

楼主(2012-12-12):
朋友的車上CD播放器故障,準備丟棄前被我接收,希望能改裝成室內6CD播放器.
現有毛病就是經常CD片卡死在右側播放器中,請問,沒有裝在車上的狀況下,如何將CD片退到左側6CD存放盒中?

播放器

連接頭

連接頭連到內部電路板之正面

連接頭連到內部電路板之另一面,其中3,5,6,7,8的英文符號代表什麼意思?12V電源電壓要接再哪一腳?

懇請有經驗的前輩賜教,指點.

网友A:
電池接第8腳吧(+)

网友B:
3. S-GND : R/L- CH的聲音信號"地GND"
5,6 : 兩端通訊用,例如CD換片 .....
7. ACC有電,機子才工作.可接+12VDC
8. BATT+ 機子記憶用; 可接+12VDC
9. GND (電池負極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接第8腳吧(+)

謝謝提供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S-GND : R/L- CH的聲音信號"地GND"
5,6 : 兩端通訊用,例如CD換片 .....
7. ACC有電,機子才工作.可接+12V ...

感謝詳細說明,
其中5,6換片訊號,不知道是給什麼訊號才換下一片?運作機制為何?

网友C:
運作機制為何?
5.6pin 是雙向資料匯流排,當主機透過data bus 給置片盒一個換片指令(串列資料)
置片盒接收後經解碼(decode)後開始做換片動作,完成動作後會回傳(串列資料)給主機
主機接收後經解碼後便知到換片動做有無完成,如有問題也會在顯示器(display)上出現故障碼(err x)
你要脫離主機去控制置片盒,必須要有編碼器(目前編碼器是有但功能不是很齊全)
你如果是消費者坦白說我不建議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運作機制為何?
5.6pin 是雙向資料匯流排,當主機透過data bus 給置片盒一個換片指令(串列資料)
置片盒接收後 ...

感謝說明
又增長了許多專業知識.
我只是一個好奇的消費者而已.
請問在哪裡可以獲得更進一步的資料?

网友D:
搜尋到 m-bus protocol,
可能需要用單晶片控制.
The Alpine M-Bus Protocol.doc.zip (10.6 KB, 下載次數: 7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尋到 m-bus protocol,
可能需要用單晶片控制.

非常有幫助的資料
感謝您
我再慢慢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說明
又增長了許多專業知識.
我只是一個好奇的消費者而已.

我還要真的感謝你 WHY~

這次的回文讓我學到很多回文的密招,原來是要這樣

回歸正題:我跟竹記有配合有需要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還要真的感謝你 WHY~

這次的回文讓我學到很多回文的密招,原來是要這樣

不懂時再請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