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G2000WA LCD維修

楼主(2012-12-12):
修到這款覺得比較特殊,雖然沒什麼技術可言,但是主要目的是和一般的液晶顯示器有些不同,
或許版上已有先進修過很多了,但基於構造的不同,所以還是拿上來獻醜了.......

廠牌:BENQ
型號:ET-0008-BA
製造日期:April 2008
面板型號:M201SP01 V.1
故障狀況:剛開機有畫面,幾秒鐘後暗掉再也無法開啟
處理:
1.更換 P+I 板上所有電容
2.P+I板全部焊

說明:
1.解下的電容檢測時並無漏液爆漿,量測值均比標稱值低於10%以上
2.在補焊過程中AC 輸入端有一焊點肉眼可明顯看出虛焊
3.此機特殊之處為 AD和T-CON合板

以下看圖
圖一 正面

圖二 背面

圖三 型號資料

圖四 拆開底座,只見背蓋只有一只螺絲固定(超省料的)

圖五 開蓋

圖六 面板型號

圖七 鐵蓋只有兩只螺絲和三處貼紙固定

圖八 掀開鐵蓋,只見PI板,卻不見AD板

圖九

圖十 PI板外觀,電容並無異狀

圖十一 補焊過程中發現此處焊鍚虛焊,且因跳火變黑(殘鍚已清除了才拍照)

圖十二 更換全部電解電電容

圖十三 再往裏拆,探一探究竟

圖十四 T-CON 和 AD 已整合在一起了

圖十五 GAMA IC

圖十六

圖十七

圖十八 送電測試,畫面不再消失

圖十九 完修熱機

謝謝收看....

网友:
看到 PI 板上的銲點,有點給它無言 >_<

恭喜完喜了 ^_^

网友:
W大~~可能發錯地方!!
但又學到一樣電容10%~

网友:
恭喜完修,這顆應該叫G2000WA喔

另外這屬於SMART PANEL一體屏

网友:
W大的工作檯也不小!!
完修~阻礙科技發展就對了!

网友:
前些日子也有修過這一台,當初發現此台跟一般機器不一樣,本想拍照但當天小孩在吵所以做罷了,五燈大大的拍照介紹實在太好了,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