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W7S 顯示分割畫面是GPU的問題嗎?

楼主(2012-12-12):
請問各位大大這種情況是GPU故障?還是面板故障?

筆電畫面

外接螢幕畫面正常

看站內大大的維修帖,這台大都是GPU故障,但外接螢幕又正常,
該不會兩種都快掛了吧?

网友:
的確是gpu故障

楼主:
看來是gpu掛了,只是為何外接螢幕卻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是gpu掛了,只是為何外接螢幕卻正常?

內顯根外顯示不同迴路
內顯示 連接到面板上 顯示  外顯示就是外接出來哩 2者迴路不同喔W7S 你未拆修的狀況下 建議 帶去華碩查下是否有送修更換過晶片紀錄 沒有的畫 好像還可以免費維修

网友:
GPU掛了!
我遇過…

网友:
要做BGA了???

网友:
的確是GPU 且W7s 這台當初一出廠 nv的晶片 有一批都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的晶片 沒換過 沒REWORK 過 其實 送回去 好一點 是免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