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935D螢幕一閃即逝[已解決]

楼主(2012-12-13):
各位前輩您好,小弟今日想修理螢幕,於是開始拆解自己的螢幕
因為螢幕目前的狀況為 ,接上電源打開螢幕,燈管亮一瞬間,畫面的消失(正確來說就是沒顯示吧!!!)
所以小弟拆解了自己的螢幕,想說會不會是高壓版的問題,但自己還是太駑鈍了,不知道從何檢查起
看過去之前上一個使用者似乎修理過(因為電容那邊有焊接過的痕跡)
但不知道是哪邊出了問題,
小弟是猜測:會是其中一支燈管壞了,高壓板保護而顯示不出來嗎?
還是有其他情形呢?
請各位前輩提示小弟方向一下
謝謝各位><

网友:
可能是外接變壓器或AD版可能~~(前提您三用表量測近來電壓)
燈管也有可能~~但這你要有設備或一組點燈工具!
加油

网友:
第一先檢查外接變壓器,再來檢查燈管之後再往高壓板檢測(高壓包),或許可以檢查出原因了

网友:
拿個手電筒照看看畫面是不是有顯示
有的話就是高壓保護了

楼主:
用手電筒照過,沒有畫面,螢幕應該沒有顯示
狀況是:
接上電腦,按電源,電源燈亮藍燈,接下來燈管亮一秒(燈管全亮,因為我有拆開看),接下來就電源燈變成橘燈,沒有畫面了.......
對不起大大們?
請問外接變壓器如果有問題會是甚麼情況呢?
是測量電壓穩定還是?

网友:
奇美19V變壓器~~吃過1次大虧

基本上電表無法測的準~~但我估計你沒其他測試設備可以測試

建議你找同事,朋友,同學,親戚..等,看看她們家的LCD是否有奇美用的19V變壓器~~借來試一下就知道

网友:
一閃即逝 燈管 跟高壓部份  有辦法  借到一組 燈管 就知道問題在那  接上去 都會亮沒問題 就是燈管走了
接上去 一樣一閃即逝  就是高壓~

楼主:
好的~~~那近日我先去找一組燈管來測試
而變壓器,我可以拿筆電的來測嗎?  都19v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近日我先去找一組燈管來測試
而變壓器,我可以拿筆電的來測嗎?  都19v  ...

注意極性就可以
接頭可能會不合,要先解決

网友A:
那個DC投應該大小不一樣!我沒記錯~筆電約3.1A~!還有狼大說的正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DC投應該大小不一樣!我沒記錯~筆電約3.1A~!還有狼大說的正負極

有的今天我有試過了
筆電的不行
差其他螢幕的好像也沒改變
感覺上應該要試燈管了n_054|

网友:
遇到無背光應該要先測燈管再查高壓,可以避免走很多冤枉路!!

楼主:
忽然發現U形燈管好難找....
可以用其他種類的燈管測試嗎n_064|

网友:
這機型我也吃過他的悶虧
幾乎全部都找查過了.就是不行.
後來想說用電供試一下.神奇的事發生了.原來是好的
變壓器壞了居多.

网友A:
先去借一個變壓器吧!!另外眼看您的燈管應該沒壞~~
這五個燈管~改公版也好像沒辦法!
如果不式變壓器就看高壓版~要確認AD版是是否啟動!2.5~5V..一般來說
加油~~

网友:
          .....說文解字:
接上電腦,按電源,電源燈亮藍燈,接下來燈管亮一秒(燈管全亮,因為我有拆開看),接下來就電源燈變成橘燈,沒有畫面了             ......................怎還會有橘燈???

网友:
高壓板上的五顆高壓包量一下看是否有異常

网友B:
"螢幕一閃即逝"建議去找一個確定可用的變壓器來試
"手電筒照射無影像"請再作確認一次,是否有出現"無訊號"字樣!
因為會跳"橘燈"

网友C:
量一下 第一條排線下的(電容和保險司)有無(短路或開路)
看 電壓有沒有 19v 沒有的話 檢查 p+i板 保險私 有無開路 (就是bb檔 不會有聲音啦)
修機器 看自己了

看一下這篇 會比較有概念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highlight=9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借一個變壓器吧!!另外眼看您的燈管應該沒壞~~
這五個燈管~改公版也好像沒辦法!
如果不式變壓器就看高壓 ...

最近課業比較忙沒有回不好意思n_054|
只是變壓器好難借就是~~現在大家都是像電腦一樣的電源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螢幕一閃即逝"建議去找一個確定可用的變壓器來試
"手電筒照射無影像"請再作確認一次,是否有出現"無 ...

我有再照過了
的確沒有畫面
不過仍然會亮橘燈
所以這是高壓版的問題囉(雖然我的變壓器還沒測完整地說n_0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 第一條排線下的(電容和保險司)有無(短路或開路)
看 電壓有沒有 19v 沒有的話 檢查 p+i板 保險私 有 ...

好的~~
我會試試看的^^
只是最近功課較忙
也許幾天後會比較有時間測~~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會試試看的^^
只是最近功課較忙

好的
到時會看見(維修)正常
等您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然發現U形燈管好難找....
可以用其他種類的燈管測試嗎

上面大大的意思不是要你找燈管??

是要你找一組燈管測試器,一支一支的測試你LCD的那5隻U行燈管的點亮情形??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65-1-1.html

要一隻一隻的測試???

楼主:
跟同學檢查完燈管沒問題
接下來好不容易有同學拿來我需要的變壓器借我了
然後......
好了!!!!
目前算是完修了吧
(ps.我好像沒辦法傳上照片,不好意思)
也謝謝大家給我意見
讓我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去檢查
感謝大家n_043|

其他的小抱怨.....看來cmv的變壓器不好n_054|

网友D:
變壓器有故障,大多是濾波電容掛點,先拆開把電容都換了在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有故障,大多是濾波電容掛點,先拆開把電容都換了在試??

大大的意思是將變壓器的濾波電容換掉嗎?
其實我剛剛有想拆開的說....
但是.....他沒有可以讓我拆的地方0.0!!!
因為沒有看到任何的螺絲孔
難道是強硬分開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的意思是將變壓器的濾波電容換掉嗎?
其實我剛剛有想拆開的說....
但是.....他沒有可以讓我拆的地方0. ...

外殼有很多是用黏的,所以要看看四個角防滑墊下有無螺絲,沒有的話要用起子撬開或切開了??

网友:
怎麼開..
先用eson0724大的辦法找找如果不行就...大約如下..小心你的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075

ps 別只看1f..請完整看完所有人說的..找出合適你自己的開法

网友:
外接變壓器  更換後應該就沒問題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