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938A 詭異現象

楼主(2012-12-13):
拆解後發現電容異常 更換新品
上電 藍燈閃了一下就滅掉 變成藍燈半亮閃爍 燈管不亮
移除t-con軟排後 燈號正常 燈管也正常啟動 T-CON5V也正常
裝回軟排後又狀況依舊 量測T-CON無電壓 保險司未燒斷
不知道是否有哪位有遇過一樣的狀況 不知道是否是面板買單了
煩請各位教導維修方向

网友:
AD板異常一一

楼主:
AD異常  所以空載電壓正常
加上負載後造成供壓的不足嗎? 或是可以量測對地看看是否有阻值過低的現象呢?

网友:
不知更換的新品-電容,焊接前有無測試一下呢?注意+ - 極
不然就拔接P+I,直接外接AD供電。然後強光照射面板,看有無畫面

网友:
也有可能是T-CON電路短路造成 量看看吧

网友:
斷電下測量連接軟排前後,AD板上5V對地阻抗是否有大差異
比較常見是軟排在裝回時把導體弄歪相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