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透天室內對講機門鈴聲音可不可以改掉

楼主(2012-12-13):
我家透天厝5樓使用的室內對講機系統,巷內共有50戶,每家的門鈴聲音都一樣,聽不出來到底誰家門鈴響,不知可不可以更改聲音而不改變其功能.

鈴聲訊號是從室內機傳出,還是從室外機傳出

換不同型式室內機可否改變鈴聲,
可否更換PC板內的組件呢?

話機型式

型式

型式

話機背面
話機背面

話機背面

話機背面

PC板
請各位專家指點

网友A:
你拍的照片中沒有發聲的零件~ 話筒除外~
門鈴應該在別處~

网友:
如果是整合式晶片的音樂IC功能,應該沒得改~~~~

网友:
一對多子機對講機的發聲電路大多會設計在母機中(減低成本)

网友:
應該在客廳母機中?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
因各樓層都是一樣的話機....
只有室外機不一樣

室外機的外觀

安裝的很牢固,不知道怎麼才能拆下來照相,讓大家指點洣津

网友B:
第一張相片確定沒有嗎?早期振鈴都是線圈激磁讓金屬片振動而發出固定的頻率,
如果是音樂ic就換ic

网友C:
看一下你家客廳的弱電箱中有沒有控制盒.......

就是箱子裡有電話線、CATV那個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你家客廳的弱電箱中有沒有控制盒.......

就是箱子裡有電話線、CATV那個箱子.. ...

弱電箱中沒有控制盒,只有電源供應器

內有電源供應器及有線電視

左弱電箱為電話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張相片確定沒有嗎?早期振鈴都是線圈激磁讓金屬片振動而發出固定的頻率,
如果是音樂ic就換ic ...

不知道pc板上那一個是音樂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的照片中沒有發聲的零件~ 話筒除外~
門鈴應該在別處~

有人按室外機時,室內機從聴筒發出音樂聲

网友:
拆發聲元件大伙看一下吧!
不過~這種的聲音是可以在主機上調整~音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按室外機時,室內機從聴筒發出音樂聲

既然確實是音樂聲,就1定會有音樂IC,應該會是在室外機,以便將音樂聲送到各樓層,
不過通常這種量產的東西,音樂IC不太會加上IC座,因此買到新的IC時,還得費點功夫來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確實是音樂聲,就1定會有音樂IC,應該會是在室外機,以便將音樂聲送到各樓層,
不過通常這種量產的東 ...

室外機安裝的很牢固,不知道是怎麼裝的,再想辦法把它拆下來照相,讓大家指點洣津

网友:
可能真的在門口對講機中,它也是按電鈴家中各層對講機都會響..

网友A:
不是用鑰匙打開就可以拆下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鑰匙打開就可以拆下了嗎~

用暴力拆下來了.....後來才發現螺絲在廠家銘

楼主:
室外話機用暴力拆下來了.....後來才發現螺絲在廠家銘牌下面

拆掉整個室外話機,各樓層室內話機仍可響音樂及通話......不受影響

网友:
提供幾個音樂IC,您仔細比對看看,有多種型態,但因您的照片無法很仔細判別,請先看看,
如能確定是哪1種,再來討論看看是直接換IC來換音樂,還是必須用燒錄的...
IC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196407509
IC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28427660
IC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203750255
晶體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70888914
模組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14919562
模組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33318307

网友:
楼主你把外机电路板上的IC datasheet查一下,估计其中之一包含振铃功能——这和电话机一样的。之后你再找到它的振铃输出(一般接电晶体后驱动扬声器),拆去扬声器部分,将振铃信号用电容滤波后,触发一个音乐IC即可(扬声器接IC输出)。

楼主:
室外機有兩個ic

一個IC是HA17555 5K4

另一個IC是UTC SJA3 TBA820M? 最後一個字母看不清楚

楼主:
室內話機PC板 各組件號碼
請各位大大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室內話機PC板 各組件號碼
請各位大大看看

您PO的這張照片加註的文字太小,看不清楚....

室內機背面有沒有SMD IC?

說不定就藏在電源供應器裡面,有些弱電系統或小型電話總機電源供應器裡還有電源以外電路,
幸運的話還可能有JUMPER或開關用來選擇不同音樂鈴聲。
看弱電箱裡電源供應器有出4條線,不單純只有 + - 2條線而已,鈴聲從那裡送出來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上傳後不清楚
換一張

网友:
21樓下圖中的tba820是音樂IC的放大器,第3腳是輸入端,請循著這隻腳往回找,即可找到音樂IC,
是否在銅箔面還有smt的IC,請仔細找找。

网友F:
你的 門鈴聲 是不是只有單一死板 的頻率 如 [滴---]聲, 或是 [嘟---] 聲 ; 沒什麼音樂鳥鳴 花香 的!?

如果不是  我的推論是錯誤  以下發文 不要理我  >_< ;;;

1. IC 17555 是 著名的 555 定時IC
   這裏電路用法是 決定 每次 門鈴聲 時間長短
    ==> 把R1 的值  減少  可以縮短門鈴聲 時間
    ===> 但這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 第3腳 後 插入一  1/2秒 的555震盪線路
    會有許多小朋友 跑來玩    ...
    這一段我想到 [ 雷電 ]   ...  我瘋了  別理我 藍色字

來...說正經的
2.   我會問...只有單一死板 的頻率... 是看到剩下只有TBA820M
       TBA820M  查了一下 普通的1點多瓦放大器 驅動對講機剛剛好
       請注意 U2_TBA820M  PIN_7 (BOOTSTRP)  到 Q3

      這段 可能是 故意讓 U2_TBA820M  震盪  ( 加入Q3 形成正迴授;IC 17555 第3腳 控制其要不要震盪)
        產生頻率 即為門鈴聲

       更改頻率方法  更動 Q3 射極 交流負回授 極點
       ==> 講直一點
               就是把C8 的值 略為更動 ( C8值越小  則頻率越高)

以上都是 猜測 但是改C8 的值   大致上不會 出大事

TBA820M
http://www.fieros.de/philips/tba820m.pdf

网友:
改了也是頻率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PO的這張照片加註的文字太小,看不清楚....

室內機背面有沒有SMD IC?

室內機背面沒有 IC

電源供應器內部

网友G:
你拍的照片中室內分機好像都找不到喇叭或嗡鳴器耶
會不會躲在話筒裡面勒n_046|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 門鈴聲 是不是只有單一死板 的頻率 如 [滴---]聲, 或是 [嘟---] 聲 ; 沒什麼音樂鳥鳴 花香 的!?

如果 ...

我家的鈴聲

h ttp://sync.hamicloud.net/_oops/clarkma.y73/c2d

去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拍的照片中室內分機好像都找不到喇叭或嗡鳴器耶
會不會躲在話筒裡面勒 ...

喇叭在話筒裡面沒錯.....鈴聲用它發聲沒錯...
但我用別廠牌的話筒接上去還是原來的鈴聲
好像與話筒無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家的鈴聲

h ttp://sync.hamicloud.net/_oops/clarkma.y73/c2d

音樂聲是單音非和弦,拆掉室外機各樓層都能正常呼叫與通話,
電源供應器裡真的只是單純電源........所以音樂IC應該還是藏在室內機電路板上,
看來室內機電路板4腳IC U205嫌疑最大,請拍U205特寫或將印在上面的編號貼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樂聲是單音非和弦,拆掉室外機各樓層都能正常呼叫與通話,
電源供應器裡真的只是單純電源........所以 ...

只有它是單一個....沒重覆....我也懷疑是它

背面沒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樂聲是單音非和弦,拆掉室外機各樓層都能正常呼叫與通話,
電源供應器裡真的只是單純電源........所以 ...

我在網站上找不到U205的相關資料
請問大大有同類型的IC可以更換嗎?
那裏可以買得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網站上找不到U205的相關資料
請問大大有同類型的IC可以更換嗎?
那裏可以買得到?

我也試著找過,但都沒找到,
因為Toshiba有一台筆電型號也叫U205,
查下去是找到很多資料,但都被這台筆電給淹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試著找過,但都沒找到,
因為Toshiba有一台筆電型號也叫U205,
查下去是找到很多資料,但都被這台筆 ...

沒錯......我找了一天都是Toshiba筆電型號U205
哈哈.......

网友H:
SIMON1016分析的很好,楼主照这个思路去搞定吧!

TBA820M只是一个1.2W AUDIO POWER AMPLIFIER,它是作为声音功率输出的。

铃音应该是HA17555时基电路产生的。真的是这样,您只要更改一下它的外围电路振荡元件即可产生不同的音响效果。
祝修改成功!!!

网友:
U205: 4-PIN
google 搜尋: 關鍵字:  音樂產生IC(VT-66)有兩種型號

音樂產生IC(VT-66)有兩種型號,一種是三腳IC,發出叮噹聲,一種是四腳IC,發出音樂聲,........
網頁中有電路圖介紹,但不便轉載.

doorbell

此發文,真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SIMON1016分析的很好,楼主照这个思路去搞定吧!

TBA820M只是一个1.2W AUDIO POWER AMPLIFIER,它是作为声 ...

謝謝大大的教導
但是我把室外機整個拆除,原有各樓層的室內話機仍可互通,還是正常運作,鈴聲仍然存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教導
但是我把室外機整個拆除,原有各樓層的室內話機仍可互通,還是正常運作,鈴聲仍然存在... ...

不会吧兄弟,就看你贴的室内机图片,也不见有铃音设备啊!莫非您听到的是其它人家的铃声?室外机是不是每家人家都有?你先得确定铃音是从哪个部位传出来的才可以用反查法对症下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吧兄弟,就看你贴的室内机图片,也不见有铃音设备啊!莫非您听到的是其它人家的铃声?室外机是不是每 ...

響鈴時從話筒內上方聽筒的speaker發出音樂鈴聲....
每一戶個別獨立,都有一個室外機,一個電源供應器,五個室內機,室內話機型式都一樣。
真的沒有其他裝備了,所以才懷疑是室內話機的4腳U205........

网友A:
把它拆下在試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拆下在試看看不就知道了~

剛才下班後去高雄長明街問了4間最大的電子材料電都沒有4腳的音槳IC
所以沒得試

网友:
那个四个脚的U205还不一定是音乐IC呢,因为我看到它在PCB上的标识为Q。。,应该是电晶体可能。
兄弟还是从室内机的发声器件(照您说的铃音由听筒内发出的)用反查法查出是由哪个部份驱动的,再考虑如何更换。

网友I:
請問幾個問題:
1. 拔除主機接線後;各個樓層分機仍有鈴聲,請問彼此對講可以由聽筒聽到正常的聲音(音量)嗎?
2. 驅動聽筒喇叭或門口機喇叭聲音是否都是經過TBA820M 音頻功率放大器?
3. IC 17555 的可能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幾個問題:
1. 拔除主機接線後;各個樓層分機仍有鈴聲,請問彼此對講可以由聽筒聽到正常的聲音(音量)嗎? ...

我再把室外機又拆了一次
室外機拆除接線後每一層分機"仍有鈴聲",但無法對講,聽筒沒聽到任何聲音......
至於IC 17555的功用不知是不是控制室外機麥克風開啟的時間.......因按門鈴後一段時間後就切斷麥克風.....

网友:
室內機喇叭往回找!
看看線路是接到哪裡!(不用去管室內機聽筒)
室外機的BP不過就是一個+電上來(你可以把室外機當成電鈴的開關,按下去屋內門鈴就會響)
所以把重點放在室內機

從喇叭紅線(+)端往回找,經過的電路、元件畫出來!不就可以判斷是誰在處理了嗎

网友:
感謝撥空再拆一次室外機,得到IC 17555的可能功用與可能應證音頻功率放大器的作用.

突發奇想:
如果U205的4腳定義:  (+,-,觸發,輸出)。
如果從會發聲的玩具內的IC來改裝,或許可試一試!  玩具IC的聲音輸出端是否要串個電容,要評估一下.

換個不同的音樂! 換個好心情! 加油! 臨門一腳了.

网友:
不要想太複雜
B就是指鈴聲
按幾樓就送一個電源給幾樓對講機
所以室內主機也是送電源給所按樓層

如果有歌曲一定是音樂ic

网友:
若很困擾,可以暫時先外接一個鈴聲,再慢慢研究。。。

网友:
既然目前尚未找到音樂來源,且U205又有嫌疑,何不追查1下U205的4隻腳各接哪裡??如果有2隻腳
分別接正負電源、1隻腳經過電容接TBA820的話,大概就跑不掉了,如果不是的話,至少又排除了
1個可疑點,也算稍有進展。

楼主(2013-01-17):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非電子專業的我,終於狠下心把4腳u205拆下來
接上3v電源及喇叭.......
電鈴音樂響起......哈哈...就是它....音樂IC  U205
4支腳分別為      觸發..OUT..正極..負極
可是問題來了
我在高雄長明街買不到4腳音樂IC
只有三腳音樂IC 少了觸發
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加一個電晶體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