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隻鳥 VA912B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2-12-13):
不開機就是拆

AD+I版外接變壓器

保險絲~沒事~~

上機三秒無電源...先抓穩壓附近電容
有兩顆CP19跟CP20
通通

從廢版找一顆10UF
換上~~
忘了拍電容NG品

謝謝各位

楼主:
抱歉!!從新編輯!!順序都會亂~~不知道版上大大可以幫我一下

网友:
幫您排過了,不知這順序對不對?

网友:
還是看不懂~~

网友:
意思是CP19跟CP20短路啦

网友:
樓主好功力,請問這台是奇美代工的嗎,怎麼覺得很像

网友A:
請問kaijay 大:您怎知CP19跟CP20容值是10uf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kaijay 大:您怎知CP19跟CP20容值是10uf呢?

兩顆
體積大小跟爬文~~有人說10UF!他好像是用電解電容..
最後兩顆比對!!除非兩顆都壞掉.....其中一棵9.XX~另一顆NG好像很小@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