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W24CXX 軟件讀寫如何操作使用

楼主(2012-12-13):
我買一台ISP TOOL V9.0編程器 . 沒有 W24CXX 軟件的讀寫操作使用說明. 因為我是個生手. 想請教如何操作使用W24CXX 軟件讀和寫(24c32)的操作使用方法. 請各位前輩教導.感恩!

网友:
該款的說明書不是賣燒錄器的人才可能有嗎?

网友:
其實應該都大同小異 1. 插上 usb 連接PC    2. 安莊燒錄軟體  3你想燒的東西 研究一下需不需要轉接
軟體能辨識 那款  IC  就可以 讀 & 寫 大概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