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麗台 9600GT接頭問題!

楼主(2012-12-13):
請問一下街(接)頭出現無訊號是啥原因?

本人的麗台 9600GT 有兩個DVI接頭。

都是接第一個DVI、第一個DVI接DVI線會沒訊號。

可是用VGA轉接DVI接頭接在第一個DVI上卻可以。

第二個DVI接DVI線完全沒問題!

所以我想問的是第一個DVI是壞掉、還是氧化了嗎?

楼主:
有人可以為我解答嗎?

网友A:
因為您的問題沒人看懂.........

再來線材和連接方式,DVI 線有換一條試試看嗎?

查一下資料,可以看出VGA 類比訊號和 DVI 的數位訊號是不同路徑的,

要先確定線材沒問題,再來查顯示卡,

也有可能您的螢幕切換到 D-SUB 輸入端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您的問題沒人看懂.........

再來線材和連接方式,DVI 線有換一條試試看嗎?

第一完全沒有切換任何界面。

本人螢幕是24VD的、也有換過DVI線!第一個DVI接頭。

如果使用VGA線接上轉接頭DVI接頭接上有訊號!

如果直接用DVI線就完全沒訊號、而且是突然這樣的。

第二個接頭使用VGA線跟DVI線都沒問題。

出問題前使用都還好好的、睡個覺起來後就這樣子。

网友B:
拍個該顯示卡的詳細照片吧,不然要幫你找問題也無從找起
只能推測 第一個DVI 的數位訊號沒了 剩下VGA 的類比訊號
所以用VGA轉接頭可以顯示 而使用DVI 就沒畫面....

不然就是..... 除非你有同時使用DVI 的螢幕兩個,不然就當作不知道 使用第二組輸出囉
DVI 接頭相關資訊可以查維基 http://zh.wikipedia.org/wiki/DVI 裡面有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個該顯示卡的詳細照片吧,不然要幫你找問題也無從找起
只能推測 第一個DVI 的數位訊號沒了 剩下VGA 的類 ...

目前我只能接在第二個DVI接頭上。

並沒有使用雙DVI在接、畢竟這顯卡已經老了!

可能真的DVI訊號掛了、目測上並沒有任何電晶體有受損或是電容問題。

這個在外面有得維修的好嗎?

网友C:
沒必要修
反正可以用
現在顯卡都比他強跟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必要修
反正可以用
現在顯卡都比他強跟省電

有在考慮做更換顯示卡!

目前看上微星 650TI!因為有雙DVI、順便更換POWER

不過本人CPU是PD 930雙核的!主機板P5LD2

一定會有人說推不動這張顯卡、不過沒差!

沒玩啥遊戲!

网友:
看的到就好~ 你又不是要雙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