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 檔可否還原到隨身碟的問題

楼主(2012-12-13):
大家好︰
我有一張Windows 2000的光碟,我想重灌一台POS的小電腦,這台小電腦是使用2.5吋硬碟,沒有內建光碟機,只有兩個USB插座,如果用複製過去的方式並無法開機,不知用什麼方法可以像ISO檔那樣將光碟的內容拷進隨身碟,讓我可以重灌這台小電腦?
還是另有其它辦法?請問那位較常灌作業系統的朋友教導一下!

网友:
用IDE 轉USB2.0光速線
筆電就有光碟機可用

网友A:
怎不用 USB-CDROM 的方式來裝 比較簡單

一條USB TO IDE的線也才2~3百塊

如果真要弄進隨身碟 可以去找它的量產工具

記得以前玩的時候有玩過模擬CD-ROM的功能

网友B:
老大,有的主板(BIOS 或 CHIP)不支援這種方式的。

看你的是 POS 系統,很有可能主板太舊而沒有這種方式。

你的電腦可擇開機選項嗎?插入 USB 後可顯示有這個 USB 開機的選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有的主板(BIOS 或 CHIP)不支援這種方式的。

看你的是 POS 系統,很有可能主板太舊而沒有這種方式 ...

我還沒看到機器,不過的確有你說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不用 USB-CDROM 的方式來裝 比較簡單

一條USB TO IDE的線也才2~3百塊

如果沒辦法的話,當然就得用這種方式了。

网友:
如果BIOS不支援USB及CD ROM 開機,可以將2.5吋硬碟拆下,裝在任一主機板,然後安裝Windows 2000,
安裝完成後,裝回原機器,再做異機還原即可.

网友: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只適用於Windows 7而已?
http://bbs.pigoo.com/thread-28214-1-1.html

今天才剛剛試過用此軟體將Windows 7 iso檔案轉到隨身碟,重灌小筆電

网友:
ZM-VE200常模擬CD用這很方便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7&last=27954907

网友:
pos機上有hd就好辦~
hd拆下先拷貝98/2k的開機檔到hd內~
將2k的安裝程式也放進hd這樣就可以在pos機上安裝~

不過我會拆下後直接在異機上安裝~在用微軟的移機檔~
下去pos開機比較快~
或是在異機上的安裝在第一次重開機時~(安奘檔案copy完重開時)
就拆下hd裝回pos機上讓它繼續跑安裝也可以~

网友:
建議把 2.5吋hdd拆下, 接到 pc, 在pc中 , 用ghost 還原一個 "ghostXP.gho" 到 2.5吋hdd 中,
再把hdd 接回 pos, 開機就自己安裝了..... (( 之前重灌一台舊筆電, 是如此做的 ))

网友:
樓上的大大說的是xp系統自動安裝ghost檔,不錯用喔!
能自己找到驅動裝好,不過版大是要安win2000的耶!
有辦法開機就好辦了,把iso檔還原上隨身碟可以的,
只是這臺應該不支援usb開機吧!

网友:
2.5吋的IDE硬碟要開機應該不難
在別台電腦用DOS指令搞定開機
WIN2000系統檔案拷貝進去開機後安裝
應該可以搞定

如果有兩個IDE插槽就可以一個WINPE開機
進去後再做另一顆成WIN2000

网友:
最笨的方法
1.切割兩個分割
2.把 C: format 成可以開機
3.把 win2000 複製到 D:
4.安裝 SMARTDRV
5.重開機, 再安裝
POS 本身會支援 FLOPPY, 頂多就是用 FLOPPY 開機 @@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的各種方法,因為還沒看到機器所以連是否可以支援USB開機都不知道,等看到機器再說了。

网友C:
我之前有試過iso to usb
http://www.isotousb.com/

試過Hirens Boot Cd...
看起來檔案都正常...
但是好像開不起來~

网友D:
如果沒有usb開機選項,又不想拆硬碟,倒是可以用pxe client的方式來安裝作業系統。就是用tftp32+pxelinux在windows下做pxe的server就可以了,相關文章網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有試過iso to usb
http://www.isotousb.com/

那就是就算機器有開機選項及可以還原ISO也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沒有usb開機選項,又不想拆硬碟,倒是可以用pxe client的方式來安裝作業系統。就是用tftp32+pxelinux在 ...

我只需要做一次,我想找個最簡單的方法。
還是謝謝你!

网友D:
十年內的機器幾乎都有支援網卡開機,就算bios不支援還可以去下載ipxe用軟碟開機來驅動
http://ipxe.org/

网友C:
只要做一次就依我之前P3-800筆電裝WIN2000的方法是...

把2.5"用USB TO IDE接到桌機後

FDISK FAT32 + FORMAT WIN98開機+WIN2000 安裝程式..

大概5分鐘內攪定...

网友E:
IDE-USB硬碟快捷線我有,需要的話可以借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年內的機器幾乎都有支援網卡開機,就算bios不支援還可以去下載ipxe用軟碟開機來驅動
http://ipxe.org/ ...

真的沒有USB開機選項再考慮吧!謝謝提供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做一次就依我之前P3-800筆電裝WIN2000的方法是...

把2.5"用USB TO IDE接到桌機後

謝謝!這個方法似乎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IDE-USB硬碟快捷線我有,需要的話可以借你。

OK!有需要再跟你借囉!

网友:
有解!!! 用量產工具把隨身碟刷韌體刷成USB-CDROM
在把ISO打進去0.0

困難點是 隨身碟要有相對應的軟體 大陸製的基本上都支援
台製或進口的要拼運氣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做一次,我想找個最簡單的方法。
還是謝謝你!

http://7club.ithome.com.tw/article/10033189/1

補上相關聯結 參考看看

我自己試過相當好用 重點它還有一個很棒的特點"CD-ROM" 不可被覆寫=百毒不侵 永不壞檔

网友:
我會想用此種方式:前提可以使用usb開機
1.用一台電腦將隨身碟格式化成可開機(例: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2.將win2000光碟檔案內所有檔案複製至隨身碟。
3.使用隨身碟將筆電開機
4.將隨身碟之win2000複製至筆電硬碟(D)
5.從筆電硬碟安裝win2000
參考看看,也許筆電內已有win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