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軟的】75W省電燈泡時亮時不亮拆解維修

楼主(2012-12-13):
75W省電燈泡不亮時,晃一晃或是斜個角度會突然點亮.
研判是零件脫焊造成.

裝回收工,謝謝收看.

网友A:
這顆75W 好像是DR BRIGHT 好高檔,散熱做的好,有沒破500.-
燈絲四支銅線裝回絲柱,要給它錫焊, 才撐得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顆75W 好像是DR BRIGHT 好高檔,散熱做的好,有沒破500.-
燈絲四支銅線裝回絲柱,要給它錫焊, 才撐得久~ ...

燈絲四支銅線?  好像不是銅線,很難焊或跟本焊不上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燈絲四支銅線?  好像不是銅線,很難焊或跟本焊不上錫!!

銅線絲已經氧化,不刮乾淨是無法預錫
目前省電燈泡中,唯一只有寶島之光燈泡絲腳有上錫,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75W 好像是DR BRIGHT 好高檔,散熱做的好,有沒破500.-
燈絲四支銅線裝回絲柱,要給它錫焊, 才撐得久~ ...

印象中差不多是500.
如果繞完線再焊住,下次要拆下,就有點難搞.
等到非焊不可再焊吧..

网友C:
75W,那這支應該是超大支.

會脫焊,應該是會過熱造成的,最好把電容換掉.

网友D:
這類功率比較高的省電燈泡,家用比較少見,不過像夜市這一類,用到的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W,那這支應該是超大支.

會脫焊,應該是會過熱造成的,最好把電容換掉.

好的,如果再發生會注意,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類功率比較高的省電燈泡,家用比較少見,不過像夜市這一類,用到的比較多。 ...

強哥,真內行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