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筆電變壓器

楼主(2012-12-14):
朋友拿一台不開機的小筆電來給我玩

背面貼19V 2.1A 可是我沒變壓器

手邊唯一有合用的 只有19V 3.42A

這樣接上去會燒掉嗎?

网友:
不會啦-大膽的去用吧!

网友:
大水庫可以供應民生用水以及農工業用水..
如果拿小水庫來提供相同的應用會不夠用...

電流(A) : 你把它想成是水庫
同樣的電壓條件下, 電流大的可以供應較小的電流使用,
小電流供應大電流就會 "供不應求"!!

网友:
祇要電壓一樣的,電流大一點都可以。

网友:
接頭相同嗎?可以插的進去嗎

网友:
這種規格應該是 ASUS EPC 用的是吧! 接個轉接頭就能用了..

网友:
圖片來源為網路搜尋獲得,非做商業用途??

用這種轉接頭就很方便嚕!!

网友:
po文者
你有沒有po錯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