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terLab -- MicroChip 公司所提供的免費濾波器設計模擬軟體.

楼主(2012-12-14):
FilterLab -- MicroChip 公司所提供的免費濾波器設計模擬軟體.

概述

FilterLab® 2.0是一種簡化有源(運放)濾波器設計的創新軟件工具,可免費從本網站下載。這一有源濾波器軟件設計工具提供了濾波器的完整電路圖,並在圖中標有各元件的建議取值,還能顯示頻率響應。

特性

可以設計最高8階的低通濾波器,濾波器類型有:貝賽爾、巴特沃茲或切比雪夫,其響應頻率從0.1 Hz至10 MHz。
選擇通帶較平坦或通帶向阻帶迅速衰減
可供設定,如最小紋波因子、衰減率及線性相位延遲等。
可以改變電容值
為設計好的濾波器生成一個SPICE模型,可在SPICE模擬中進行時域分析。
網頁界面可以選用,英,日,簡體.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p;dDocName=en010007

网友A:
1.感謝版主提供此應用工具.
2.若有濾波器設計需求,亦可參考如下製造廠商.
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products/filters/
優點:更改cutoff frequency較簡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感謝版主提供此應用工具.
2.若有濾波器設計需求,亦可參考如下製造廠商.
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 ...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
請問你是否有用過,若有的話,可否麻煩你大概介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
請問你是否有用過,若有的話,可否麻煩你大概介紹一下? ...

1.基本上頻率點設定,可使用電阻法或更改CLOCK方式,使用上尚稱方便,亦可設定成各種不同的濾波器型態.
2.可直接向原廠申請免費少量不同型號的IC樣品.
3.我應該還有些IC(但還要找一下),若有需要請發消息給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
請問你是否有用過,若有的話,可否麻煩你大概介紹一下? ...

請參考零件型號及功能如下:
http://para.maximintegrated.com/ ... lt&tree=filters
http://pdfserv.maximintegrated.com/en/an/AN4422.pdf

网友A:
MAXIM公司亦提供軟體工具(使用IC型號為MAX274)
底下為濾波器應用介紹:
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app-notes/index.mvp/id/34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IM公司亦提供軟體工具(使用IC型號為MAX274)

底下為濾波器應用介紹:

謝謝你,我又多了解了一種電子零件,以前都只是單純用RC濾波和Op Amp而已.
它是每一種IC都獨立用一種軟體嗎?
(看起來好像是,若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我又多了解了一種電子零件,以前都只是單純用RC濾波和Op Amp而已.
它是每一種IC都獨立用一種軟體嗎 ...

1.其實使用上沒想像的複雜,您也可選用特定功能型IC,也就用不到軟體工具輔助了.
2.試著進入其中幾個IC的介紹,就可更了解操作上的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其實使用上沒想像的複雜,您也可選用特定功能型IC,也就用不到軟體工具輔助了.
2.試著進入其中幾個IC的介 ...

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