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卡電容更換問題

楼主(2012-12-14):
請教各位前賢:

  在下有塊線顯卡電容(100uf,15v)爆漿了,至電子材料購買,但發現只有100uf,25v,老闆娘跟我說只要100uf相符,電壓不要小於原有15v即可替換使用,老闆跟他說的...

  這樣我可以換100uf,25v電容至顯卡上嗎?還是去其他電子材料行找到100uf,15v電容才可。

网友:
老闆娘沒騙你

网友:
電容量相同,代用的耐壓要大於原本的規格即可代用!!

网友:
爽的話你也可以裝35v的上去~~ 比較有份量

网友A:
一般電解電容有 16V 的規格,LZ 的電壓是 15V,是否有誤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電解電容有 16V 的規格,LZ 的電壓是 15V,是否有誤 >_

呵呵!大大說得沒錯,再次確認為16V,電壓數字有些模糊,且自己不是本科與專業人員,對此常識不深,感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