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710b如何外殼拆解

楼主(2012-12-14):
ve710b就在今天白屏了
論壇上有查到資料,應該是D810 的穩壓二極體出問題
但是不曉得外殼該如何拆解,沒看到半顆螺絲...

背面有個鎖頭圖案,在想會不會是這個。
高手求助

网友:
底座先拆

楼主:
肛溫阿
竟然有圖片版 一清二楚
研究去

楼主:
三隻鳥的外殼有夠難拆
螺絲卸下之後還要撬開外框,死了一堆卡榫
卸下內部金屬殼螺絲,AD電路版還有兩個排線跟螢幕連接,塑膠排線槽扳開還擔心可能因脆化弄壞

BTW,換了穩壓二極體D810以及高壓版整個電容及補錫依舊白屏
這螢幕維修難度上升了。

爬到狼大白屏修復文章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 ... F%E7%B6%AD%E4%BF%AE
手頭沒電錶,改天再來搞

网友:
ad板上的電壓如果都正常,屏線也ok,恐怕就是只剩面板部份的問題.

网友:
先查有沒有電壓送到面板,各電路板上有無明顯變色/變黑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