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power supply 中的元件9900 0003

楼主(2012-12-14):
9900 0003

9900 0003
因維修220vac變30vdc 的power supply 因無圖可查也不知是何元件? 只好一個元件一個元件慢慢了解,但碰到一個類似電感又像變壓器的東西不知道它是什麼? 如圖,只有寫兩排數字9900 0003,請問版上各位先進是否知道那是何物?

電路板後面layout

网友A:
看起來是像變壓器, 請問它是幾隻腳?

网友B:
看起來像是"電感"或是"變壓器"
那個編號是原廠零件的編號(代號)
除非你能拿到原廠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像變壓器, 請問它是幾隻腳?

六隻腳, 四隻腳那端依序兩點各有一阻抗,兩隻腳那端也有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像是"電感"或是"變壓器"
那個編號是原廠零件的編號(代號)
除非你能拿到原廠的資料 ...

回版主: 問題就是原廠不給線路圖,我們只好儘力修,真的修不號就只能用 "比較法"  ,多塊板 "殺肉" 成一塊板了!

网友:
四顆圓形鐵殼電晶體做震盪
用兩顆隔離變壓器驅動兩顆中功率晶體
推動9900 0003

所有半導體零件你都沒有拆下來測量
只在猜測那幾乎不會故障的(電感 變壓器)
我就不知道你要怎麼查修

网友C:
從使用的元件包裝看來,這電源板有一定年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從使用的元件包裝看來,這電源板有一定年紀了

請問狼大從這電路看起來他是不是雙晶順向式開關電路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版主: 問題就是原廠不給線路圖,我們只好儘力修,真的修不號就只能用 "比較法"  ,多塊板 "殺肉" 成一塊板 ...

早期的雙面板,用零件接腳,作雙面貫孔導通,建議全板除錫, 清創補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