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D 370trn 電表維修

楼主(2012-12-14):
因為操作錯誤
導致指針式電表SD 370trn R32 電阻燒毀
電阻焦黑 無法辨認色碼

也有寫信去問廠商,但是都沒回.

請問有沒有人手邊有這台,幫看一下R32的 阻值

然後我卸下來發現有2顆珠子+1彈簧 是在轉盤那的
是不是珠子在彈簧的兩邊,把那個轉盤蓋回去,
有沒有有相關裝回去的教學阿?

先感謝各位的閱讀

网友A:
接個VR調是一種辦法

R X 1-----19Ω
R X 10----200Ω
R X 1K----33.3K
上列阻值不一定適用,但也89不離十
照片中左上的錶頭兩支保護二極體,要check看看
旁邊那顆電阻有燒毀的樣子,順便查一下

网友:
應該少了一個彈簧,鋼珠及彈簧裝在轉盤另外一面(靠上殼)!
裝在圓形凹槽內,彈簧在下,鋼珠在上,
跟上殼的放射狀齒槽上下跳動!轉起來才有分段的手感!
搭配pcb上的接觸點也是一段一段的!

网友B(2013-01-15):
引用 网友A:
接個VR調是一種辦法

R X 1-----19Ω

若是這種表頭保護二極體燒掉,應該是用怎樣的規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是這種表頭保護二極體燒掉,應該是用怎樣的規格?

早期設計 多會用1N60鍺(檢波)二極體
現在都是用1N414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期設計 多會用1N60鍺(檢波)二極體
現在都是用1N4148

現在都用4148喔...我看過有的在表頭是用2顆極性互反並聯一起使用,這樣的作用和 DIAC相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都用4148喔...我看過有的在表頭是用2顆極性互反並聯一起使用,這樣的作用和 DIAC相同嗎? ...

應該不是吧!! DIAC 的曲線不同!!
這用法好像是 限壓在  0.6V以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這種表頭保護二極體燒掉,應該是用怎樣的規格?

表頭保護二極體是讓表頭線圈電壓限制在0.6v以下,
所以1N4001,1N4148此類均可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都用4148喔...我看過有的在表頭是用2顆極性互反並聯一起使用,這樣的作用和 DIAC相同嗎? ...

DIAC導通電壓是20幾伏至30幾伏
用在表頭上跟0.6伏的比差太多了

网友:
感謝 creekes大, antlu大, SIMON1016大 的回覆,擱置已久的疑問總算有了對策。

http://bbs.pigoo.com/thread-3712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