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D3722液晶電視開不起來

楼主(2012-12-14):
求助各位大大
BENQ VD3722液晶電視開不起來
狀況如下:
1. 插電會亮紅燈,啟動時會亮綠燈,背光會閃一下(畫面看不到,多開幾次有時可看到畫面),而後會轉回紅燈
2. 有嘗試斷開電源板與高壓板連接線,綠燈可恆亮
3. 拔除其中任何一組供給燈管的連接頭,(共7個接頭,任意拔除1個)背光可開啟,且看得到畫面約2-3秒
請問這樣是高壓板(板號VIT71060.50)有問題嗎?

Benq VD3722

Benq VD3722

背面

背面

電源板

電源板

高壓板

高壓板

另外我懷疑高壓板內的兩個元件有問題
1. 紅框的電容PMS334J 250V,跟另外一顆比起來有胖一點,不過這兩顆電容編號不同
2. 綠框的元件,四個接點都導通(這棵是啥? 這樣是掛了嗎? 一般電子材料行買得到嗎?)

我沒有修過電路板,所以我也不知道要從何量起,電路板與高壓板都沒看到有燒焦的痕跡
電容也沒凸起,除了那顆高壓板的電容微胖除外
上網查了一些案例,我是猜高壓板有問題,我想買板子來換的,網拍問到高壓板1200元
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高壓板異常,如果不是就白花了啊
所以才拿電表來量量,有人可以幫我確認嗎? 感恩

网友:
據描述狀況,高壓部分故障居多!!

原則要先依照高壓處理步驟!!

先查燈管,再查高壓問題??  避免走冤枉路!!

燈管沒有確定都是好的,高壓再怎麼修都是無用的???

楼主:
感謝pciboy2000 大大的回答

請問那我要如何來確認燈管是否有問題呢?
是否有套件可買呢?

网友:
先量個dc24v是否有送到高壓板,如果24v有,那就差不多是高壓板,如果沒有就要查電源板.

楼主:
感謝daway 大大的回答

我量過了,有24V到高壓板

若要檢測燈管是否正常,是否可暫時把OZ964GN的pin2接地,
然後1組1組燈管接上來驗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daway 大大的回答

我量過了,有24V到高壓板

無燈管測試治具.(如家電測試儀 BR886A).
要"完全"測試燈管.有點困難.

背燈一閃即滅.(表示負載異常.跳保護)
依判斷:高壓板上某個高壓包不良.機率較高!

网友:
有可能高壓包其中一顆壞了,昨天修了一台VIEWSONIC N-3260W跟您的情形一模一樣,結果換了一顆高壓包就好了,給您參考了

网友:
主己板故障
你拔的是開關線
或是亮度線
所以會(閃一下)

网友:
檢測啟動瞬間電源板各輸出是否有大幅壓降情形

网友A:
借串問一下,請問有大大知道電源板的L2規格是多少嗎?小弟家的燒壞了...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串問一下,請問有大大知道電源板的L2規格是多少嗎?小弟家的燒壞了...

感謝 ...

最好先查修短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