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勞各位先進指導這顆6-PIN MOSFET規格

楼主(2012-12-14):
版主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替一位玩電直的同好網友提問煩請各位先進指導

MOS編碼52907

MOS編碼52907
關於這顆6-PIN MOSFET MARK編號52907的規格與是否可以找到可供替代的備品,容在下說明這個MOS的用途..該MOS是用在電動直昇機上控制伺服器的MOS..一顆伺服器配有兩顆同規格的MOS分別伺服機內的控制電位器與馬達,小弟才疏學淺已經找過很多網頁遍尋不到這顆MOS的資訊與規格,有勞各位先進前輩抽空指點一下方向,如有違反版規或打擾之處請各位告知,小弟馬上改進!!!

PS:謝謝網管協助開通遺失帳號

网友A:
在這裡!!

型號是APM2701CG

SMD 52907 DATASHEET.pdf (549.1 KB, 下載次數: 94)

仔細看文件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這裡!!

型號是APM2701CG

感謝大大提供相關資訊,我先去下載..再次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P大您好:我有上ANPEC的官網去找這顆IC了,  不過沒有SOT-23-6的封裝,APM2701CG 官網好像只剩JSOT-6的封裝,請問市面上何處可以購得可以替代的Complementary N+P  Dua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SOT23-6的MOS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P大您好:我有上ANPEC的官網去找這顆IC了,不過沒有SOT-23-6的封裝,APM2701CG 官網好像只剩JSOT-6的封裝,請問 ...

試試STS3621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STS3621&t=0

楼主:
謝謝前輩連結,我馬上去跟賣家諮詢規格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P大您好:我有上ANPEC的官網去找這顆IC了,不過沒有SOT-23-6的封裝,APM2701CG 官網好像只剩JSOT-6的封裝,請問 ...

這幾棵都不能用,硬要用的話要跳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連結,我馬上去跟賣家諮詢規格謝謝!!

STS3621的規格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幾棵都不能用,硬要用的話要跳線???

E大跳線的意思是不是飛線呀..是否自己從IC端子拉線到機板???..先前買了一台新上市的小JJ覺得不錯推薦給其他玩家,結果現在出問題了..有幾位認識的網友伺服器卡住MOS就燒了..雖然自己的JJ沒壞,但是我還是很自責..有了這次經驗下次自己默默的玩就好了,航模這塊領域蠻怪的原廠的姿態都很高..玩家遇到問題不管是動力..結構..電控..軟體上都要靠自己解決...越玩越孤單!!!!

网友:
仔細看了一下,你列出來的都不能代用,

跳線就是把相同功能的IC,不同輸出端子部分,做飛線連接,

連接時IC要有可以固定的焊接點,但不建議這樣使用,

尤其是在會活動的器具上,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S3621的規格如下:

C大您好..先前我自己有上網找到STS3621規格了..只是擔心這控制伺服器的MOS單換一顆不知道會不會影響感度,還是6顆MOS要全換(一台6動的JJ有3顆伺服器,一顆 伺服器2顆MOS )應該需要實際測試,不過還是謝謝您抽空指導..感謝!!!

楼主:
謝謝E大的指導..我想應該不能跟其他沒壞兩組伺服器共用IC..如果真的不行就只好請網友當備料了.....再次感謝各位先進的提點..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假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C大您好..先前我自己有上網找到STS3621規格了..只是擔心這控制伺服器的MOS單換一顆不知道會不會影響感度, ...

上淘寶網找萬豐電子APM2701CG,每個約NT10.
(我問他10個的單價)
http://wf.taobao.com

楼主:
收到了..C大真是感激您這麼晚了還在幫我..PIGOO真是溫暖..我馬上去看看喔 !!!: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淘寶網找萬豐電子APM2701CG,每個約NT10.
(我問他10個的單價)
http://wf.taobao.com ...

ciko.ciko大您好: 跟您報告一下您提供的這顆STS3621他站的網友已經測試成功了,再次感激您無私的分享並預祝大家聖誕快樂!!!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ciko大您好: 跟您報告一下您提供的這顆STS3621他站的網友已經測試成功了,再次感激您無私的分享並預 ...

先恭喜你順利完成代換.會提供給你這個型號 ,也是利用網路查詢IC功能,再找到一些可供代換型號後,就可依型號找到賣家了,之前也是幫明友維修筆電高壓板時,找替代品買過並試用成功的.也要感謝2樓P大提供的實際型號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