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隻鳥N3206W淡淡有斜坡紋[已完修]

楼主(2012-12-15):
請教各位大大...三隻鳥N3206W淡淡有斜坡紋.....
~~請大大處理指點方向....謝謝!!

AD板

网友A:
全板電容換新包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板電容換新包你好!

感謝大大指點~~
這張ad板上的電解電容是有換掉了``紋路變比較細小....
大大是指那些固態電容也全換嗎???....要完成可能要花些時間摟~~~
感謝您!!

网友A:
鋁殼!..........請保重.
想好就全換!
也能局部.
但都爛的全換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鋁殼!..........請保重.
想好就全換!
也能局部.

盡力試試摟~~~
請問大大手邊沒鋁殼的材料...用電解電容代替應該ok吧``
感謝您指點~~~~

网友B:
交聯電容換一換
就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聯電容換一換
就會好

哇~~~交聯電容...這傷腦筋勒~~~
請問大大是指哪一部分的電容器....有特殊外型或識別方式嗎??
感謝您!!

网友C:
電源板的電容呢?

网友D:
電源板的電容+1..有換全板電容未好狀況..請保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交聯電容換一換
就會好

請教什麼是交聯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的電容呢?

回macliu大~~~
電源板110V進來
5A保險司燒掉...
20N60c3錫裂短路...
電容凸起部分.....全換掉了...
此電源板無標示腳位...
代機+5V有...開機+24V,,,均正常...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源板的電容+1..有換全板電容未好狀況..請保重

請問大大...全板電容是指電源版還是AD板....
這幾天正準備朝ad板開工了...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什麼是交聯電容..

交連電容的目的是將電路中的直流成份濾除,只允許交流訊號通過

网友C:
所以你的電源板電容全換了還是有斜紋?還是水波紋?

网友:
您照片的影像來源是?!!!!
感覺這是電視不是用vga產生視訊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交聯電容...這傷腦筋勒~~~
請問大大是指哪一部分的電容器....有特殊外型或識別方式嗎??
感謝您!! ...

這個問題於短訊回答
請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的電源板電容全換了還是有斜紋?還是水波紋?

回大大~~
剛開機斜線紋路細小...一段時間變寬斜線
也會變直斜線好像水波紋~~
我沒第四台...所以用DVD測試~~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於短訊回答
請檢查看看

回大大~~目前已換下電容如下圖~~(狀況似乎不變~~)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大大~~目前已換下電容如下圖~~(狀況似乎不變~~)謝謝您!!

那就用(吹風機)找區塊
全換就可以 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吹風機)找區塊
全換就可以 完修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意見~~~電容邊換邊測試終於完修~~

換到最後紅色這區塊終於完修~~

网友:
恭喜辛苦有代價..換這一堆....真強

网友E:
強!!
給你加分.拍拍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強!!
給你加分.拍拍手!!

前面大大說過全換包好~~~
一天換一點..連續好幾天....

~謝謝加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面大大說過全換包好~~~
一天換一點..連續好幾天....

恭喜完修!

可以查到這顆編號嗎?

网友:
真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可以查到這顆編號嗎?

回大大~~
不確定是哪一顆搞鬼.....
我是以大的晶片四周...一批一批換
VGA接口那一堆換完..VGA訊號變正常~~
最後紅色圈起來那9個換完紋路才消失的~~

网友:
可以查查是哪顆電容異常,這樣以後維修起來再找或許又多了一個方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
不確定是哪一顆搞鬼.....
我是以大的晶片四周...一批一批換

很辛苦 但是(值得)
也是(一篇有頭有尾)的維修文
給您個(讚)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給按個讚.拍拍手!!

网友G:
哇!!真強~~這些應該有30~50顆!!備料也準備不少

网友:
樓主真有耐心,一般人可能投降放棄,值得效法恭喜完修

网友:
給你拍手~

网友:
板大好強
電容越換越順手恭喜完修

网友:
如果你有示波器~我想很快答案就出來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大大的不屈不鐃的精神,真令人佩服

网友:
鐵板級的。。。
真不簡單~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真強~~這些應該有30~50顆!!備料也準備不少

謝謝各位指導~~
其實我是一點一點換下去~~最後發現無法回頭了....決定換完為止~~
總計換下電容=破百

网友:
還真的是…殺很大
總算也是成功了!
恭禧了

网友:
很辛苦 但是(值得)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