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燈座有燒焦的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2-12-15):
這台去年7月自行換過燈座,就一直用到現在,請問29寸CRT燈座有燒焦,其故障狀況為通電後馬上斷電,我拆下燈座才發現底部有燒焦,燈座週遭的零件無異常,我有參考先前(正一)大大的維修,只是型號不同,但都是29吋的聲寶,正一大大的是9.1v積納燒毀,如果只是燈座漏電,是否只要換了燈座就可以呢,因為我只會看明顯的故障,如禿電容這種簡單的@@,請有空的大大幫忙一下,晚點會拍圖,謝謝

网友A:
燒焦的地方, 清理一下, 換新燈座 ,水平晶體看是否有燒毀, 測量B+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B:
去年換燈座時是否因為燈座氧化影像模糊?
請將影像管燈腳表面氧化部分清除,基板有焦黑的地方,一定要刮除乾淨(炭會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焦的地方, 清理一下, 換新燈座 ,水平晶體看是否有燒毀, 測量B+電壓是否正常 ...

正一大大,我運氣好,所以換好燈座後,果然正常了,一直害怕還有未知的原因說,目前已熱機2小時以上,感謝喔,不過我不知道b+電源在什麼地方,希望細次還又機會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換燈座時是否因為燈座氧化影像模糊?
請將影像管燈腳表面氧化部分清除,基板有焦黑的地方,一定要刮除乾淨 ...

tsao0427大大,去年是換了TA8427K晶體,因為版上各位大大說燈座順便換一換,妳說的燈管那9針,我也有刮掉積碳,目前已換好燈座一切正常使用中,感謝您的回覆,還有問題的話,會再請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大,去年是換了TA8427K晶體,因為版上各位大大說燈座順便換一換,妳說的燈管那9針,我也有刮掉積碳 ...

TA8427K不是晶體..是垂直IC..恭喜完修

网友C:
如果依照聲寶29吋的特性,管座有燒焦的通常代表高壓已有問題,除非使用環境真的很潮溼所引起的跳火,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依照聲寶29吋的特性,管座有燒焦的通常代表高壓已有問題,除非使用環境真的很潮溼所引起的跳火,提供參考. ...

完全認同你的說明

楼主:
換下的燈座差不多使用15個月,有發現內部有產生銅綠,這樣的時間不知是否正常,前幾天連下一星期的大雨,家中也算潮溼,應如daway大所說的可能性高,先撐一陣子好了,高壓要是壞掉時,再來研究,感謝以上各位大大熱心提供經驗

网友:
還是建議多用除溼機,乾燥環境,零件老化速度才能減緩.

网友:
感謝各為位大大分享

网友:
各位請益大大先進前輩,小弟有一台東芝TF-26C30-CRT經補焊與換電容之後打開電視上有多條橫線,下有縮黑
看電視幾分鐘才慢慢拉開正常, CRT-G2量電壓70幾V,量的時候探針接觸畫面變暗,需要從那方面檢查,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