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開箱]優利德UNI-T UT71C數位式電錶

楼主(2012-12-15):
自從上次跟版上眾多大大討論推薦電錶後,小弟就很認真的比較阿比較~
最終被某大大勸敗這台UT71C數位式電錶,今天終於收到啦(((((泣
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主題,開箱吧~~

▼早上收到熱騰騰的包裹

▼讓我退去妳的衣服~

▼驗明正身是UT71C沒錯

▼包裝拿出來之後是個黑色收納包

▼拉開拉鍊之後>///<

▼配件從左到右是測試棒.USB連接線.溫度測試棒.鱷魚夾線.短鱷魚夾.9V電池.說明書.驅動光碟等

▼UT71C正面,可以看到所有功能鍵鈕

▼總共4顆螺絲,先取下才能裝9V電池

▼內部零件圖況,不知道這樣算不算用料好?(呼喚狼大.WISH大)

▼電池裝好後鎖回去,開機完成~

圖片看到這裡算是開箱完成,剩下的小弟還要摸索,基本上是一抬不錯CP值也高的數位式電錶
如果預算不足又想買精確度高的大大們,可以考慮這台UT71C,以中國對岸普遍做工來講,優利
德的電錶可以算不錯了吧?有預算的當然可直上FLUKE.SANWA((角落哭n_154|

PS:開箱到一半,小弟的高中同窗打來,說有台全新UT71C買來用不到要賣,問我需不需要,此刻的我.....
     同窗:因為我買FLUKE 179了阿~(分明就是炫耀n_140| )如果有考慮UT71C的大大,我這邊......咳咳

▼另外小弟另一台指針電錶,我突然發現9V的線好像斷了?請問9V是接在哪兩個點?

网友A:
那個指針電表有9V的電池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指針電表有9V的電池座?

有~~~我很確定n_112|

网友B:
呵呵!!  有高興到貨了吧!!  實測的感覺還算不錯,就是測電容時換檔要給他時間,這點有點......!!

基本上來說,很值得入手的一台電錶,當然有購預算能直上UT71E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有高興到貨了吧!!  實測的感覺還算不錯,就是測電容時換檔要給他時間,這點有點......!!

基本上來 ...

有一點不太清楚~我轉到歐姆檔,他都顯示"M"但是他不是自動換檔嗎~
說明書都是簡體,看的眼睛好痛n_130|

网友:
你有施測它才會換檔???

楼主: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隨便拿一個電阻量測就行,不用去調它內部的"M" "K"檔? (按藍色鍵是切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隨便拿一個電阻量測就行,不用去調它內部的"M" "K"檔? (按藍色鍵是切換) ...

我記得檔位有可以手動的功能,要看說明書,我這部分還沒學如何操作,只是知道好像有這個功能??

使用自動量程,測電阻會由大轉小,測電容會由小轉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檔位有可以手動的功能,要看說明書,我這部分還沒學如何操作,只是知道好像有這個功能??

使用自動 ...

歐姆檔怎麼歸0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歐姆檔怎麼歸0

1.藍色按鍵是功能切換,非檔位切換(手動檔位切換須按"RANGE"鍵,再按"EXIT"恢復自動換檔),在歐姆檔上的藍色按鍵為 歐姆/蜂鳴器/ 二極體 功能切換.
2.0歐姆歸零,可能須用到"REL"鍵,請詳見說明書(顯示值=目前量測值-儲存值 ,假設表棒短路值=0.2歐姆,按下"REL"放入儲存.....)
   顯示值--->位於表頭中間位置(大數字)........主顯讀值(PRIMARY)
  目前量測值--->位於表頭左上角位置(小數字).......附顯讀值(SECONDRY)
  儲存值--->位於表頭右上角位置(小數字).......附顯讀值(SECONDRY)

UT71CDE Eng Manual.pdf (865.12 KB, 下載次數: 110)
因無實際電表可供測示,若有錯誤,煩請修正 .

网友B:
說明書上的功能說明

歐姆黨歸零

將測試表筆短接按下上方功能區最右下的鍵(REL_)

就可以測量較低的阻抗值,而精準度不變,

看起來這個功能是針對測試低阻抗,對於一般測量時,有無歸零沒多大影響??

測量電容

最好使用短的鱷魚夾測試線,測量低於10n的電容時

要扣掉表內本身顯示出來的值,才會準確

這個部分就是測量會比較慢的原因了

除了換檔位還會做放電的動作,所以測量時間較長??

需要手動量程時,可以按下功能鍵最左上角(RANGE)做手動量程調整

螢幕下方AUTO顯示會消失,及代表進入手動量程選擇

其他再慢慢研究嚕!!   以上的功能我都有試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明書上的功能說明

eson大說的沒錯,數字歐姆檔歸零除了常用於及低阻抗修正測量外,還可用於檢查表棒本身和電表插座間之接觸是否良好,如此才能確保量測數據的可靠性.(一般短路電阻應在0.2歐姆以下較佳,否則就要做表棒和插座間的清潔)

网友:
我還另外有測試過調整蜂鳴器、背光時間功能等.....

楼主:
功能太強大太複雜也是一種困擾n_1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能太強大太複雜也是一種困擾

說明書看懂了就不複雜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明書看懂了就不複雜嚕??

簡體字我看了眼睛好不舒服n_100|

調整蜂鳴器是調整甚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能太強大太複雜也是一種困擾

旋鈕部分你應該會用,

我就簡單說一下功能的6個鍵的作用好了!!

一、[RANGE]-手動檔位調整
      (SETUP)-長按[RANGE]鍵會進入功能設定,以[STORE]為左、以[HOLD]為右,可以選擇功能設定值,
     續按[RANGE]鍵可以選擇要調整的功能,如背光時間、閒置關機時間等等!!

二、[STORE]-測試數據記憶,按一下[STORE]進入記憶功能,再按一下[HOLD]做歸零,
      再按2下[STORE]之後,每冊是一筆按一下[STORE]即可按照順序做紀錄

有空待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鈕部分你應該會用,

我就簡單說一下功能的6個鍵的作用好了!!

這樣講我就清楚很多了n_118|

网友B:
再附一下說明書上對各功能鍵的說明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附一下說明書上對各功能鍵的說明資料??

可以書面翻譯繁體嗎n_045|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44-1-1.html

我正在替你想辦法!!

這個圖解夠清楚吧!!

後面的我慢慢整理,要花點時間!!

楼主:
UT71C量測電容實在有夠慢的..看來要尋覓一台電容錶了

网友:
兄弟还是确定下来买U71C,有眼光。
总的说来UT71系列还不错。

网友C:
裝電池不用拆螺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裝電池不用拆螺絲吧??

因為開箱要拍內部電路板況,所以順便裝了電池,不可能都拆了還裝回去
再去拆那個小螺絲裝電池吧,豈不是脫褲子放屁

网友:
你同窗的那台UT71C預計要多少出,含運價,我問朋友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44-1-1.html

我正在替你想辦法!!

e大:
同型電錶是否都有以下問題??可否幫忙測試一下?
直流電流檔.當負載為電阻時沒有問題.
當負載為電感時,則有以下問題.
電源為1.5V乾電池
負載為線圈
DC_MA檔位
測量結果
飄移而且電流值錯誤.
改成DC_A檔位
測量結果
小數點下二位飄移.尚可接受
DC_MA檔位測得322及327MA
DC_A  檔位測得1.13及1.18A
到底哪一個才是正確??
只好用其他電錶確認.

DC_MA檔位
超過範圍.
改DC_A 檔位
測得1.00A
相差0.1A
準確度可能需要另一只電錶來比對.

网友:
引用 网友D:
e大:
同型電錶是否都有以下問題??可否幫忙測試一下?
直流電流檔.當負載為電阻時沒有問題.

你的電流測試這樣是錯誤的??

因為你的被測物阻抗值很小,所以連電表、測試線本身的阻抗值

要一起算到整個電路迴路的電流耗損中,不是電表故障??

也就是說,被測的線圈是一個負載,串接上去的電表也是一個負載

當你用mA檔位測量,時所得到的耗電流是整個電路迴路的耗電流

當你切換到A檔位時,電表這個附載的阻抗值改變了,

整個電路的負載改變,當然電表顯示的值會有差異,

你用UT71C與DM2750D所測到的值應該是相同的??

UT71C在mA檔位時測得電流值3XXmA

DM2750D在200mA檔位時,3XXmA已經超過這個檔位的最大量程,所以顯示溢位符號??

當UT71C與DM2750都放在A檔位時,所測得的數據相差0.1

這就要視2台電表對電流檔位的誤差值下去做換算,

且要加入電表本身內部A檔位的阻抗及測試線不同,整體阻抗值對電路的影響

基本上這個0.1的相差值可以視為誤差範圍內!!

是否有先進持不同看法的,歡迎指導!!

网友:
感謝e大說明.小弟還是困惑,實際電流到底是3XX MA,還是1.XX A ??
由e大說明可知,電流檔位越小,電錶本身內阻越大??
電流檔位越小,表示待測電流越小,而電錶本身內阻越大.
不就表示與實際值誤差越大嗎!?不懂
還望e大解惑,感恩!

网友:
這張圖應該讓你知道為何測量到的電流會不一樣了??

网友:
電表測量電流的檔位越小,阻抗越大??

即你測量時檔位在mA時的阻抗比A檔位時要大

所以檔位在mA時測得的電流比A檔位測得的電流要小!!

网友:
感謝e大不厭其煩的說明.小弟大約了解.
在測量低阻抗的電流時.因為電錶內阻的關係.
所得讀值,誤差會變大.以上例不同檔位結果相差將近3倍.
所以未串聯電錶的電流還是未知,
測量低阻抗負載的電流,似乎不能用電錶直接串聯,
需要另外想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