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故障的顯卡問題請教.......技嘉 8500gt

楼主(2012-12-15):
8500gt
故障情況
想請教各位高手,這故障情形是出在gpu嗎?本人有量過16組電容阻值,都很相近,不知該如何下手?我怕加焊情況依舊.......

网友A:
顯卡尾端,散熱片下面的記憶體供電部的電容檢查看看?
我之前弄一塊麗台8500GT的,是散熱片下方的電容爆了
因為靜音版的散熱片太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卡尾端,散熱片下面的記憶體供電部的電容檢查看看?
我之前弄一塊麗台8500GT的,是散熱片下方的電容爆了
因 ...

不好意思~~固態電容耶~~晚點把散熱片拆掉,照張圖,您的意思是這樣故障的情形,有可能出在記憶體供電上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固態電容耶~~晚點把散熱片拆掉,照張圖,您的意思是這樣故障的情形,有可能出在記憶體供電上囉~~ ...

很難說,因為8500算是蠻容易空焊的,電容這個只是比較軟的
可以嘗試排除看看的項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666&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