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禾聯42液晶程序異常維修分享

楼主(2012-12-15):
此機為AD板.置於視訊盒內.以插座方式連接機體.
視訊盒型號為:TU-H2355RD
狀況:
1.不開機.
2.拆開外殼.裝上視訊盒.可開機.功能正常(並未更換任何零件).
3.按鍵板失效.SW稍有阻值.更換所有SW.開始量測AD電壓.及連接插PIN.皆正常.
4.第2天.按鍵"自動"恢復正常!但是卻.............無聲....
   不同問題.可說是交替式的出現.
   程序有些錯亂.直接更換程序IC旁"24C16記憶IC".
   測試了2天.目前OK!!

网友A:
恭喜完修..直接更換程序IC旁"24C16記憶IC ,不用燒錄程序嗎?

网友B:
恭喜完修,記憶IC 是空白的直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直接更換程序IC旁"24C16記憶IC ,不用燒錄程序嗎?

拆舊板.直接更換.還好不用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記憶IC 是空白的直上嗎?

拆舊板.直接更換.
老實說:有抱持嘗試心態.

网友:
這顆24c16,我猜是用於儲存用戶設定,所以可以空的直上

网友C:
您已經(跨出了第一步)
.按鍵"自動"恢復正常!但是卻.............無聲....
   不同問題.可說是交替式的出現.
   程序有些錯亂.直接更換程序IC旁"24C16記憶IC".
   測試了2天.目前OK!!

這個就是經驗(累積)大頭電視有些(機種)
更換(垂直ic)也會無聲(也可以用此法)或是更換(記憶ic)好像 9xc
用此法 可以進入(數位)喔
您說類比 無法進入嗎 這是現成(例子)不是嗎
新格42吋液晶.現在情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已經(跨出了第一步)
.按鍵"自動"恢復正常!但是卻.............無聲....
   不同問題.可說是交替式的出現. ...

感謝wecan的解說:
這台就是新格.因為是禾聯OEM.
所以標題直接打上"禾聯".比較容易辨識.
本來打算.先換此記憶IC(比較省時不費功).問題若還不能解決.
可能就準備來操電容了.
感謝指導~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wecan的解說:
這台就是新格.因為是禾聯OEM.
所以標題直接打上"禾聯".比較容易辨識.

這樣我懂了
數位和類比 大同小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樣我懂了
數位和類比 大同小異

請教
24C16這可以用24C08或24C32哪一個代替??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教
24C16這可以用24C08或24C32哪一個代替??
謝謝您

這裡有人說明
您好像(忘記) 論壇
有一個(搜索)功能
附上網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highlight=24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裡有人說明
您好像(忘記) 論壇
有一個(搜索)功能

抱歉!!請問
所以可以用24C32取代24C16??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抱歉!!請問
所以可以用24C32取代24C16??
謝謝您

大可以向下(相容)
小要往上(相容)
可能會有問題 (會不會資料不夠空間放置)
那可能要看(容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可以向下(相容)
小要往上(相容)
可能會有問題 (會不會資料不夠空間放置)

既然廠商會這樣設計!!跟成本考量~~基本上應該"大"代"小"
小代大就碰運氣?
不然就是備料~~一樣換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廠商會這樣設計!!跟成本考量~~基本上應該"大"代"小"
小代大就碰運氣?
不然就是備料~~一樣換一樣!

如果你有缺
短訊 說一下 我可以給你喔
我好像有一些小量
但要給我寄送位置喔
(不要跟要大量)我沒有
幾個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