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故障12V 只10.5其它的低

楼主(2012-12-15):
两个是电源一个是长城的,一个是高效(HIPRO),长城电源ATX-300P4-PFC的坏了两个200V330UF的电容和两个J13009的管坏了,换了之后12V只有10.5V左右,5V是5.6V,3.3V是3.6V。换了7500B不行。339没有换。另一个是HIPRO的电源HP-P2057F3P的坏了一开始发现是二个电容大了肚子,换了,短接,无输出,之后查来查去发现风扇坏了。换了之的可以开了,之后发现也是12V在9.8-11.1V之间跳动,5V是5.56V,3.3V是3.58V,后将电源全部电容换新。还是不行,不知道哪个电阻坏了还是其它的问题,(用的是UC3843AN、LM393、HP1005W三个芯片),求救

楼主:
其它的电压是偏高,没有什么思路了

网友:
LM393的輸入與輸出如何,很可能是他故障或是周邊元件異常喔!!

网友:
請將5v 3.3 v加上假負載再測量

楼主:
12V加了两个风扇后是10.3V,1个是10.5V

楼主:
刚刚试了长城的电源上机之后10.5V升了变12.1V,其它的也正常了,上机没、测了半小时一切正常,想不出原因,原来第一次就修好了,唉。。。。。。。。。。。。。。。。。。我之后又拆了它四次,应该还是有地方有问题我没有发现

网友:
可能有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