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KINYO KY-800A 出現轟轟(嗡嗡)聲,請問是什麼問題?
火..

楼主(2012-12-16):
各位前輩好,小弟的電腦音響出現問題,不知是什麼原因,來這裡請益一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kD50vXfu7Y&feature=youtu.be

影片中,我把音源線全部拔掉了,結果還是出現轟轟的聲音。是喇叭本身的問題嗎?還是兩顆大電容有問題呢?

网友A:
有可能tda2030a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tda2030a壞

喔喔! 感謝回覆。
的確,板子上三顆黑色的都是TDA2030A C2166 V6 MAR 952

网友:
如果不是濾波電容壞(交流聲)再來大多是TDA2030A壞
先量電容或換新

网友B:
你那兩個 3300uF 的電容有測試嗎?看你的電路板沒有接這兩個電容?

這種情況可能是電源濾波不良的原因。所以建議先檢查一下電源,尤其是那兩個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兩個 3300uF 的電容有測試嗎?看你的電路板沒有接這兩個電容?

這種情況可能是電源濾波不良的原因。所 ...

感謝兩位大大回覆。

那兩顆電容拆下來後,有用電容表量過,出現約3.1mF左右 (兩顆都差不多),不清楚到底是否還堪用?

在拍影片前一刻,又把電容焊上去了。電容的電壓約14.5V (兩顆也都差不多)

電源變壓器的電源有量過,約11.5V(AC)。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回覆。

那兩顆電容拆下來後,有用電容表量過,出現約3.1mF左右 (兩顆都差不多),不清楚到底 ...

這種聲音大多是交流啍聲,原因大多是電源濾波不良。

由於你手上沒一些較進階的維修工具,如示波器、電容 ESR 表 .. 所以我建議先把這兩個電容換一下。

另外,像 IC 上的供電電容,也檢查一下。

网友:
再沒有儀器測量下只好把可疑零件都請下來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回覆。

那兩顆電容拆下來後,有用電容表量過,出現約3.1mF左右 (兩顆都差不多),不清楚到底 ...

3.1mF等於3100uF,測量到的值與誤差值在正常範圍內,應該是正常的??

但是有效值是否在正常範圍,就不知了??  通常測量到這個數值都可視為正常??

或許你需要用示波器測量一下頻率了??

你的濾波電容可以嘗試再加大或再多並聯一顆同數值電容,或許情況會好一點??  這部分我有試過

把便宜的桌用喇叭加並一顆濾波電容,雜聲就小很多了??

网友C:
電流聲....會不會是哪邊接地線斷掉了呢?
[補充]小弟覺得有轟轟聲,那代表還有放大作用,
所以電路是正常地,但是我也不是很確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流聲....會不會是哪邊接地線斷掉了呢?

目前兩顆大電容都已換上新的了,但情況還是一樣。

但我發現電源變壓器中間那條黑色的線(地線?)有5.95V(AC),好像有點怪怪的,這算是有問題嗎?

另外,三顆TDA2030A,量出來的電壓都是29.67V,不知道是否算正常?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lectronics/1459.pdf

http://www.dz3w.com/info/commonIC/7419.html

网友:
變壓器:紅線對黑線應該為ac10v附近(會因為市電電壓有所變動)
TDA2030正常輸出信號對地為DC 0V左右
所以您量出來這電壓 表示TDA2030可能往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兩顆大電容都已換上新的了,但情況還是一樣。

但我發現電源變壓器中間那條黑色的線(地線?)有5.95V(A ...

個人持另外的說法

winrar070大所說的是針對直流電而言!!

而樓主您測量的黑線是由變壓器而來,而且又使用AC檔測得約6V左右的電壓

但是不知樓主另一個夾點是接在何處,若是接在PCB的GND,那測得這個電壓

是正確的,你可以試試把電表使用AC檔,如圖紅色夾黑線,黑棒測旁邊那2條紅線

應該會測得近12V左右的電壓,

因為變壓器輸出的是交流電,不是直流電!!

网友:
1.其他2個聲道的聲音正常嗎?
2.若其他聲道正常,可拆下好的TDA2030到有問題聲道試試.
3.若懷疑TDA2030有問題 ,也可使用指針電表毆姆檔,黑棒接地,紅棒比對各腳位對地電阻值(兩TDA2030間對照).

网友:
剛剛看了你的影片,那個喇叭也震得有點扯??

正常的喇叭是不會這樣的,你可能要朝放大器的故障去查了??

网友:
TDA2030  NG

修理過6台都是IC壞

网友:
試著在(各個)放大器,tda2030第1腳,輸入交連電容處,(接地),看雜音是否消失!

2.1聲道,重低音分頻點低,低音炮喇叭,本來就會前後振動,所以不可以拔除VR各連接 輸入pin試机!

因為,拔除VR各連接 pin,同等於把音量開到最大,放大器會撿拾到大地中的幅射信號,造成雜音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流聲....會不會是哪邊接地線斷掉了呢?
[補充]小弟覺得有轟轟聲,那代表還有放大作用,
所以電路是正常地,但 ...

+1
查地線看看

网友:
影片中的低音喇叭感覺起來應該是產聲震盪
1.先試著銲接tda2030周圍電路
2.將各tda2030的輸入端接一之1k-10k電阻至地端
3.準備100毆姆電阻與三用電表紅黑棒並連
4.將三用電表黑棒至於接地端,紅棒分別量tda2030得輸出端
用dc與ac檔量
在測試時喇叭均斷開

在此測試是將輸入端接地
輸出端以100毆姆當負載
用dc檔量到+/-vcc時,可能是回授電路斷路也可能是tda2030損壞
用ac檔量到電壓表是串入雜訊

如果以上測試沒問題,表是問題出在前端

网友D:
變壓器二次側電壓應為,紅(AC10V),黑(0V),紅(AC10V) ....  或另一種量法,紅(0V),黑(AC10V),紅(AC20V)

黑不應為AC5.95V ...請檢查變壓器輸出 AC電壓 !!!

网友:
你的地線是不是斷

楼主(2013-01-19):
很抱歉,隔了這麼久才上來回。真是不好意思。

先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說明這幾天的經過。
一開始我先買了三顆TDA2030A,一次全換上新的三顆,想不到真的好了。可是好景不長,三天之後早上一起來,打開音響結果又出現一樣的情形,我心想,該不會新買的(TDA2030A)又壞了!?

可是量了老半天,總覺的好像沒問題。接著我乾脆把所有的電阻和電容與二極體全都拆下來量,結果都是好的,上面還有一顆JRC 4558D ,量起來好像也沒問題。

後來,有量到一個地方,疑似有短路,我就用美工刀把所有靠很近的線路劃開,結果還是一樣Orz。

然後我再次去量三顆TDA2030A,結果量到其中一顆TDA2030A中的一隻腳和接地短路,出現約12歐姆,我想到我們主管曾有提到電子遷移(也有放影片給我們看),我就把電路板拿到公司去,用約3V的電壓,兩個探棒去碰觸有短路的地方,原本的12歐姆,變成18歐姆,我覺的奇怪,我想搞不好這顆TDA2030A掛掉了。

回家後,我先接上電源去試,想不到竟然好了!?已經沒有出現轟轟聲。(這時還未接訊號線)
我覺的怪怪的,接著我再把所有訊號線都接上去,結果其中一個喇叭出現中低頻的嗡嗡聲(非上面的轟轟聲),我想應該是那一顆短路的TDA2030A的問題,我拆下來後去量,結果真的是壞了(短路)。

所以我猜測,一開始出現的轟轟聲並非零件壞掉,而是遷移造成的。當我把遷移用電壓打斷後,其中一顆TDA2030A依然是壞,但出現問題的地方就不是同一顆喇叭。

※稍後會再補圖上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二次側電壓應為,紅(AC10V),黑(0V),紅(AC10V) ....  或另一種量法,紅(0V),黑(AC10V),紅(AC20V)

黑 ...

請問IKK大,此電路主要用途為何?不甚了解.(非交流信號放大,卻又像零點偏壓調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隔了這麼久才上來回。真是不好意思。

先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IC全換後正常,但3天後又有異常現象.看來是電源直流電源回路出了問題.直接以電表測量IC_PIN3及PIN5對地的直流電壓.(應該是正常的,因為此時已全無交流聲).故推測電路應無問題.而是輸出至喇叭的連接線,存在間歇性短路現象,進而擊穿功放.

网友:
恕小弟一問,"電子遷移"要發生在TDA2030這類的類比IC應該很難吧? 通常是CPU等級的IC具高熱、細導線與高電流才會成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