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x2240w 電源恆亮 (藍+橘)無背光

楼主(2012-12-16):
入手一台三隻鳥22吋  趕快拿來試機插電 一閃即滅無背光 有影像(用燈照)  電源恆亮 (藍+橘)按押無反應  心想該是電容的問題 有那麼軟嗎?

型號

型號

換好後一試狀況一樣! 好吧!那就拿出備用燈管(測試p+i)一閃即滅   與高壓條(測試面板燈管)ok

oz9938gn 11腳接地 解除保護

oz9938gn 11腳接地 解除保護

這樣對嗎?

亮了! 電源還是恆亮(藍+橘)按押無反應

亮了! 電源還是恆亮(藍+橘)按押無反應

AD板電容已換 狀況依樣 請問各位大大要往何處修理

网友:
先試試P+I板全面補焊外加電解電容全換

楼主:
P+I板全面補焊外加電解電容全換 已照做 狀況依舊

网友:
高壓問題應該先查燈管!!

你的一閃即滅,不是高壓或POWER壞???

燈管報銷了!!

网友:
備用燈管(測試p+i)一閃即滅   與高壓條(測試面板燈管)ok
P+I板全面補焊外加電解電容全換 已照做 狀況依舊

建議您拆下2顆8隻腳IC(ADP605)跟藍色小丸子(高壓電容)測試,可能問題在這裡
樓主您要不要換公板

楼主:
不死心 跑去借了一台三隻鳥va2216w(好的)    拆開p+i 一樣 經交叉測試 居然是ad板故障(已換電解電容)

网友A:
"一閃即滅無背光 有影像(用燈照)"

但看了幾遍..感覺有些矛盾!?
第2張圖.焊接2條線.看不出何用途?
第3張圖.有看到其一焊接的線.卻又不是接公版.
且第3.4張圖.測試用燈管已亮起.(除非能在亮起時瞬間拍攝)
明顯表示機上燈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閃即滅無背光 有影像(用燈照)"

但看了幾遍..感覺有些矛盾!?

投一票!!內部燈管NG~~~
但A/D-這問題NG機率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閃即滅無背光 有影像(用燈照)"

但看了幾遍..感覺有些矛盾!?

燈管+1
外接都能正常那就是內部燈管問題,AD板的問題應該是微乎其微,至少目前我遇到的這種情都不是AD板異常造成的
不過您能換了AD板就正常,這樣讓我又上了一課了

楼主:
  真是ad板的問題 已買了一片換上(板號一樣)可是燈號相反 按鍵位置也不同 選單也不一樣(沒有中文)應該是不同廠牌用的吧!沒關係按鍵排線跳一下 還是可以用(按鍵設定很少用)
話說圖中所焊的線 是oz9938gn 11腳接地 解除保護    內部燈管沒有NG
3c產品日新月異 應要多吸收新知識 與實際操作 還要多問 否則摸很久也殺謀 互相勉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ad板的問題 已買了一片換上(板號一樣)可是燈號相反 按鍵位置也不同 選單也不一樣(沒有中文)應該是不 ...

比較納悶的是你用原來的AD板做外接燈管測試為什麼會亮呢?還是亮了一下就被你拍到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喔

楼主:
已完修

沒那麼厲害 亮一下就拍到
爬文知道oz9938gn 某一腳接地 可解除保護 亂矇用手拿夾子觸接腳 結果找到11腳觸一下就會亮
就把它接地了  接下來插電 亮了! 電源還是恆亮(藍+橘)按押無反應 還不用接信號呢!
  ad板主ic溫度也高的不正常 所以才會往ad板去查 有二顆電解電容接腳短路  拆下測量是機板短路 心想應是貼片電容短路 可是那麼小顆那麼多 都拆下測量 正常再裝回去 那不把機板搞壞才怪!  所以才放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那麼厲害 亮一下就拍到
爬文知道oz9938gn 某一腳接地 可解除保護 亂矇用手拿夾子觸接腳 結果找到11腳觸 ...

了解,恭喜完修喔

网友:
喔!!原來~~~真的是!!上了一個~~
11腳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