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 TC-32VPK 有聲無影

楼主(2012-12-16):
有節目的聲音,選台正常,畫面就這樣...
沒有選台或音量大小的字幕...

檢查了一些電壓如:
5V
12V
3.3V
1.8V
GAMA電壓
VGL、VGH、VDD
等都正常...

可否提供一些檢修的方向,謝謝!!

网友A:
答案:倒數第三張圖的穩壓ic量測看看@@應該是2.5v穩壓ic掛了

在聲音ic右上方

楼主:
感謝 jackhiphop 大大,明天有空來測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倒數第三張圖的穩壓ic量測看看@@應該是2.5v穩壓ic掛了

在聲音ic右上方 ...

今天再次測量一些穩壓ic,電壓皆正常,2.5v也正常。

是否有可疑的方向,可供測量的?
謝謝!!

网友:
要不要接VGA訊號
是否一樣(畫面)

网友:
主機板上的穩壓IC都量測看看~~也可能是你T-CON掛了

楼主:
多謝两位大大,
明天來測其它訊號源試試,
和弄一片邏輯板試試!

网友:
國際這台 大多是 穩壓IC  掛點 你查一下 有一顆 2.5v 的 我記得 我有發過一篇 你參考看看 應該是通病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9%9A%9B%E7%89%8C
你參考看看

楼主:
u21  3.3v
u20  2.5v
u27  3.3v
u24  3.3v
u26  3.3v
u23  1.8v
u25  1.8v

測量電壓均正常...
t-con也換上一片,毛病也一樣,
vga信號有正常的畫面,但也沒有osd字幕....
再請教!!
謝謝!!

楼主:
追查2.5v的線路,得知是供給U8工作的,類比影像解碼...
u8補過焊,也把2.5v的穩壓ic換了,情況是一樣的....
SDRAM ADDRESS  DATA  一些33R排阻也沒有故障,
接下來不知道要測什麼地方...
噗...再請教!

网友:
要不要換視訊盒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