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日立除濕機RD-106CB無法除濕簡易維修參考實例:

楼主(2012-12-16):
日立除濕機RD-106CB無法除濕簡易維修參考實例:
故障問題:漏冷媒除不到水!
拆開前殼後可以看到機械式的濕度控制開關~
試運轉後,這白白的霜一直退不去,應該是漏冷媒了!
往壓縮機的地方找發現疑點?
拆到亂七八遭~
漏點在這裡面!
原來是焊料填太少了,在長期運轉振動下產生裂痕!
漏冷媒時,冷媒順著保溫管流到這裡來,又因這裡有一段保溫管是用接續的,所以這油油的東東會殘留在壓縮機底座附近~
洩除冷媒進行補焊~
個人習慣在蒸發器聯接迴流管前段地方做工作閥~
抽真空中~
加冷媒中,霜漸漸減少~
封上工作閥~
漸漸在滴水了,這水是不能喝的!
裝回前殼試運轉中~

网友A:
工作閥.........意思是做個抽真空、填冷媒的旁路開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閥.........意思是做個抽真空、填冷媒的旁路開口?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原廠沒做工作閥是怎麼操作的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原廠沒做工作閥是怎麼操作的咧??

原廠工作閥在這裡~

网友B:
滷雞蛋大:
   看樣子我只能送修了!! 外面修1張小朋友夠不夠?

网友C:
工作閥是用銅管自行擴孔,一般冷凍材料行有賣維修頭,應該比較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滷雞蛋大:
   看樣子我只能送修了!! 外面修1張小朋友夠不夠?

帶2張給他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閥是用銅管自行擴孔,一般冷凍材料行有賣維修頭,應該比較方便吧!

是方便很多,有時候礙於庫存與時效都是DIY比較多~

网友D:
有修過東元MD1103A 除濕機嗎?  也是無法除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修過東元MD1103A 除濕機嗎?  也是無法除濕..

可以先確認是電控系統還是冷媒系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先確認是電控系統還是冷媒系統!

可能是冷媒系統, 電源燈會亮,風扇會轉,壓縮機也有動作,就是無法除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冷媒系統, 電源燈會亮,風扇會轉,壓縮機也有動作,就是無法除濕!

那漏冷媒機率很大喔!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漏冷媒機率很大喔!

是吧!! 不知到新北市淡水區附近有沒有人可以修理? 要多少coco?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冷媒系統, 電源燈會亮,風扇會轉,壓縮機也有動作,就是無法除濕!

風扇會轉,有曾送修過嗎?

風扇對流方向是前方吸入,上方排出,如不明顯拿一張衛生紙從前方吸覆,確認–下!

風向,對流方向,對了。那就是冷媒系統的問題了!

网友F:
改天有空去找hwj,一定要他帶我到你那裡看看現場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吧!! 不知到新北市淡水區附近有沒有人可以修理? 要多少coco?

哇~淡水,可能要找當地店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天有空去找hwj,一定要他帶我到你那裡看看現場施工。

不給看,會放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給看,會放狗~

滷大起的真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吧!! 不知到新北市淡水區附近有沒有人可以修理? 要多少coco?

我是住淡水,可惜燒焊設備都放在公司裡家裡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滷大起的真早....

現在要跟師父說晚安了~
原來師父住淡水,那裡好冷!小的以前待過東元淡水廠,後來搬到觀音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給看,會放狗~

有沒有在賣門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給看,會放狗~

太小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沒有在賣門票?

免費參觀~記得帶鋁梯8尺以上以免波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小氣了.......

哇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風扇會轉,有曾送修過嗎?

風扇對流方向是前方吸入,上方排出,如不明顯拿一張衛生紙從前方吸覆,確認– ...

沒送修過, 風向,對流方向都正確,這兩天下雨天氣比較潮濕,我再讓它運轉了半天,發現水槽有水,好像又有除濕功能,但是水並不多,除濕效果覺得很差,這現象該如何處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費參觀~記得帶鋁梯8尺以上以免波及!

阿伯仔,碧潭吊橋上救溺水......(呢梁我鬼也,我嗲看流烈,不栽誰人,甲阮A落來!)       註(A落)...推擠掉落

       阿伯仔,非自願性的,在碧潭吊橋上,被推擠,掉落水中,而被誤解為,第一時間,勇敢的跳入水中救人

     以上是痞酷記者,為您現場連線報導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送修過, 風向,對流方向都正確,這兩天下雨天氣比較潮濕,我再讓它運轉了半天,發現水槽有水,好像又有除濕 ...

前方濾網有沒有清洗,排出的風是不是有溫度(熱的)愈熱效率愈好!

除濕水的多寡和空氣中濕度有關係!

网友:
日立的我也修過二台,記得其中一台是啟動後風扇無作動,但過五分鐘壓縮機會起動,於是換一組好的風扇馬達測試,可運轉,所以確定是馬達壞掉,拆開馬達線圈膠封後測溫度保險絲,不過電,替換一個溫度保險絲.....完修.另一台就檢軟的,只是水槽的按壓開關沒壓到,加個墊板就可啟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送修過, 風向,對流方向都正確,這兩天下雨天氣比較潮濕,我再讓它運轉了半天,發現水槽有水,好像又有除濕 ...

不管外面是否有在下雨,只要是冬天空氣就是比較乾燥,除濕機冬天要開在連續的位置(強除溼 )

冬天皮膚易乾燥嘴唇容易裂,就是空氣中的水分比較少,雖然外面下著雨,但雨水沒有高溫的太陽照射它很難變成水蒸氣,因此空氣中就會比較乾燥除濕機的水相對會減少很多

网友:
這不是簡易維修

是高級進階版維修了

网友:
我是有興趣,但沒工具,這一套工具買下來也不少摳摳吧。

网友(2013-01-27):
感謝分享
我也是有興趣,不但沒工具,也沒場地
請問這一套工具買下來要15張小朋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