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小型DVD_PLAY機遙控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2-12-16):
此維修例子無零件損壞只是加焊和洗板後完修
其實重點是要和大家分享如何拆解
請先看圖
無螺絲無任何接縫
其實只要像撕貼紙一樣把導電橡皮整張撕開即可
不好意思忘記拍撕開後的面板圖
拆開後用電源供應器上3V電壓用手機測試結果當然是無訊號發射
加焊和洗板後用膠帶保護一下
再測試一次
出現訊號
完修
謝謝收看

网友A:
感謝分享
雖然這遙控價值不高,但若沒它,這台DVD就很難使用了
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我有一個類似的遙控器接觸不良,這範例對我大有幫助。

网友(2013-01-22):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雖然這遙控價值不高,但若沒它,這台DVD就很難使用了
恭喜完修~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