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有高频声

楼主(2012-12-16):
1台长城ATX-300P4-PFC电源,爆两大电容,换了电容和均压电阻之后,上机可以用,电压正常,但是有高频声,之后换两个50V2.2UF的启动电容,故障还是一样,想请教一下会是什么地方坏了呢。高压区的电容我已经全换了。

网友:
srk大,麻煩請看一下版規,維修帖麻煩請上幾張圖,有圖會比較清楚,
大大們也比較能判斷。

楼主:
有颜色的电容我换了新的

有颜色的电容我换了新的

图片2

图片2

图片3

图片3

图片4

图片4

图片5

图片5

图4

图4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

图1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
小電容出包也會產生高頻音  要順便檢查

网友:
保險絲有溶痕,要注意!!

黃框處有比較黑的情形,檢查一下有無故障,

紅框處那幾顆電容比較容易造成高頻噪音,檢查或換新,變壓器及大電流元件要補焊???

网友:
先查變壓器 EEL16 前後元件 > 驅動兩顆 J13009
其次
EEL19 (5V輔助電源)
ERL35 (主變壓器)

J13009 (400V 12A NPN TO-220)
2SC3866 (800V 3A NPN TO-220)

楼主:
J13009已换新,红色圈里的小电容已换新,3866是辅电的,辅电5.16V很正常啊,黑色哪里是胶水老化的变黑了,蓝色的是103的是容,另一个是个电阻,我也清理了,还是会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J13009已换新,红色圈里的小电容已换新,3866是辅电的,辅电5.16V很正常啊,黑色哪里是胶水老化的变黑了, ...

四顆變壓器,有一顆的線圈不是用膠帶包覆而是金屬片
請確認一下金屬片是不是高頻聲來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J13009已换新,红色圈里的小电容已换新,3866是辅电的,辅电5.16V很正常啊,黑色哪里是胶水老化的变黑了, ...

高頻聲只有你聽的到,酷友都聽不到
你用一條水管貼到耳朵至各元件尋找,最少可以縮小檢修範圍

网友:
这个论坛疑难问题好像基本上木人能解决的  哈哈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