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X4RV 42"電漿電視,電源板請教

楼主(2012-12-17):
小弟家中有一台LG的42"電漿電視,日前觀看時突然自動關機成待機狀態,就不能在開機了

目前一開機聽到繼電器作動喀一聲然後有微微的高頻吱吱聲響數秒,繼電器就喀一聲斷電了,又成待機狀態,但是一直重覆開機偶爾會順利開機一次,順利開機時電源板會有規律的答答聲響,類似電子點火器的答答聲,但比較小聲,不是繼電器作動的聲音,聲音出處在下圖黃框標示處

目前拆開後電源板焊點已全部都補焊過了,也沒發現跳火現象,電解電容全卸下量測過容值都正常,小電解全部換新,狀況依舊

有將X板和Y板電源拔除,狀況一樣,也是要一直重覆開機才會偶爾順利開機一次,在順利開機時量測各電壓值都正常,有接X/Y板或沒接電壓值都正常

大大們有沒有什麼建議

网友A:
有高頻音時,畫面有沒有變化?

如果隔30分再開,能否順利開啟?

您所謂的電壓正常,數值是多少?

電源板上除了P803沒用到之外,各個連接座的電壓又多少?

會問您一些問題,主要目的是要縮小範圍,讓有經驗的朋友能儘快地幫您找出故障點,
因為機器在您手上,檢測處理也要自已動手,我們只能隔空抓藥,解決問題還是您自已哦!

加油!

网友:
我建議你~把每一個板子照張~特寫
一張一張PO上來,
要不然幾張照片很難篤定....

网友:
供你參考,上周修一台LG的42lc7d液晶電視,一樣是在那附近有高頻音,後來保險絲燒了,換保險絲一樣燒掉,後來查出是電源一次測的MOSFET編號20N60燒毀(一樣有高頻雜音),換新品後修復,你要不要測量一下一次測的狀況!!僅供參考~~

网友:
v7面板.電源版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高頻音時,畫面有沒有變化?

如果隔30分再開,能否順利開啟?

電源板啟動時,各電壓沒有輸出,只有待機電源有電壓,約3秒後斷電
正常啟動後,高頻聲會變小聲,畫面顯示正常,不會有變化
在冷機或熱機時,關機後不一定能在順利開機

電壓值我只記了VA/VS,是196.2V/64.2V,其他的有在標準誤差內,插上X/Y板後電壓值有降了一些,好像是186.XV/64.XV,因為目前已把散熱片上的零件拆下來量測還沒焊上,還是找不到異常點

有點氣餒想放棄了,考慮要在拍賣買片二手的來換
感謝各位老大回覆,就感心A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板啟動時,各電壓沒有輸出,只有待機電源有電壓,約3秒後斷電
正常啟動後,高頻聲會變小聲,畫面顯示 ...

都已拆到這個程度了,就繼續搞下去吧!練功也好啊!

拍賣場的二手板不便宜,其實如果沒有時間壓力,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排除可能的部位,

像高頻音大多是電流異常脈動,導致線圈發出聲音,

如果電容濾波效能不佳,也會使開關晶體過熱燒毁,
一次側的小電容換換看,

如果有示波器,觀測有負載的漣波比較好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