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電源供應器機板拆解

楼主(2012-12-17):
如圖所示, 電路板被電源插座&開闢  檔住了,
電路板應如何取出呢 ?

楼主:
附照片如下, 請參考

网友:
電源插座&開闢也一起拆了

网友A:
電源插座及開闢外有兩顆螺絲,請下來就丁可以了.

网友B:
把輸出端線材固定環拿掉, 把線材先弄出殼外, 再把機板由後往前拿起

网友:
有個角度可以取出來??

看看散熱片友沒螺絲鎖住在外殼上???

网友:
每一種 PSU 由於內部空間有限,所以設計上都很緊湊,增加了拆解及維修上的困難。

所以每一種拆下電路板的方法都不同。原則上(可能說了等於沒說),就是把電路板可以取出的障礙通通排除掉。可能要拆掉風扇、電源插座、110/220V 切換開關、電源連接到電路板上的線 .. 等。

拆多了,就給它熟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輸出端線材固定環拿掉, 把線材先弄出殼外, 再把機板由後往前拿起

大大說的...輸出端線材固定環..是指圖3(機板左側)的左下角那一條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插座及開闢外有兩顆螺絲,請下來就丁可以了.

即使 4顆螺絲拆了, 電路板還是無動於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說的...輸出端線材固定環..是指圖3(機板左側)的左下角那一條線嗎? ...

第一張圖, 左上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說的...輸出端線材固定環..是指圖3(機板左側)的左下角那一條線嗎? ...

指圖一左上整捆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張圖, 左上角

所以要  解焊囉

网友:
不用解焊
取出線整個機板往上翻

网友:
螺絲拆掉 固定的地方用掉 在往內用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  解焊囉

圈起來那塊,黑色環狀物
往外推就能拿起來了吧,不用解焊

网友C:
C大紅色圈起來的黑色環狀物(防割套環)仔細看會有缺角(約整個圓的五分之一).將缺角旋轉到外側邊緣打開缺角.再將輸出端線材一一拿出離開機殼及黑色防割套環.將兩側鐵板微微扳成八字型後.機板由黑色套環那一邊拉起即可.大部分是不解焊電線直接將機板翻面(零件向下電路板朝上)進行零件解焊更換維修.若一定要將機板取出應該只需將二條白色電源輸入線和二條黑色電壓切換線解焊就可以將機板整取出.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大紅色圈起來的黑色環狀物(防割套環)仔細看會有缺角(約整個圓的五分之一).將缺角旋轉到外側邊緣打開缺角. ...

了解

网友D:
我的拆法是
拆風扇_倍壓線
電源輸入端我是先解焊如要測試就拉線進機板
把電源座跟開關留再殼子上

楼主:
更新最新進度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新最新進度照片

如圖所示, 電路板若要取出, 是否將電源開關後的黑線解焊, 然後再接上一個新的開關當做測試用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圖所示, 電路板若要取出, 是否將電源開關後的黑線解焊, 然後再接上一個新的開關當做測試用 ? ...

原本開關沒壞的話不用上新開關
只要重殼子上的開關那拉線出來不就好了

网友E:
為何要全部拆出來,一般維修不用這樣的,只要把左右的線整理一下,讓版子可以反轉就可以查看零件和換零件了,要焊接時,最好準備不用的紙類墊在最底下的膠片上,以防止焊接時焊錫傷了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本開關沒壞的話不用上新開關
只要重殼子上的開關那拉線出來不就好了

是不是可以把...開關後頭兩條黑線接在一起, 板子修完再接回.開關後頭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為何要全部拆出來,一般維修不用這樣的,只要把左右的線整理一下,讓版子可以反轉就可以查看零件和換零件了,要 ...

和電路板連接的線,都很短....可以旋轉的空間有限....真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拆法是
拆風扇_倍壓線
電源輸入端我是先解焊如要測試就拉線進機板

開關& 電源座  是沒辦法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關& 電源座  是沒辦法拆

怎麼被你稿到好複雜
開關電源座不用拆
倍壓線2顆螺絲而已可以拆=110~220開關那個
把進機板的AC線重開關跟電源座那邊解焊
整個機板跟機殻應該可以分離了
再重解焊那裡拉2條你覺得夠長的電源線進機板
那不就不用接新開關又可以方便檢測了
補一張圖你參考看看

网友E:
由你的19#照片看起來,要拆零件應該沒有問題了,不知為何還要拿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你的19#照片看起來,要拆零件應該沒有問題了,不知為何還要拿出來?

照片中黑色短線, 限制了電路板的 "旋轉空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中黑色短線, 限制了電路板的 "旋轉空間"

那就焊開,再補線就好了.

网友E:
請記得在補線時,兩條補線相接的地方,要先用水電膠帶綁好,以避免在做插電試驗時,不小心碰觸到其它地方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記得在補線時,兩條補線相接的地方,要先用水電膠帶綁好,以避免在做插電試驗時,不小心碰觸到其它地方而短路 ...

感恩

楼主:
最新進度, 終於把主電路板拆解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進度, 終於把主電路板拆解出來

其實倍壓線可以不必解焊
拆2顆螺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