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223BW IP-43130A電源高壓板 一閃即滅 求助

楼主(2012-12-17):
三星 223BW IP-43130A電源高壓板 求助
量測一端有14V電流.但經過此兩個零件後就變0V不知此零件型號.還是那有問題

請各大大賜敎 謝謝

正面圖

量測兩個lC的電壓情形

网友A:
這個電壓值是正常喔,且你指的0v也沒錯
因為這貼片電容,另一端接地當然是0v
再找問題囉,還有把正面一起照上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壓值是正常喔,且你指的0v也沒錯
因為這貼片電容,另一端接地當然是0v
再找問題囉,還有把正面一起照上 ...

電壓正常,0V接地,正確!!

這2個電容是濾波用???

网友B:
三星 223BW IP-43130A電源高壓板 一閃即滅 求助 零件型號

一閃即滅=典型高壓部分故障  !!

查修步驟第一步,一定是先測試燈管,在查高壓部分故障??

最簡單查的,很多都因為沒有燈管測試器,而忽略燈管的故障,

結果!!高壓查了好久,零件換了一堆,死路了才要查燈管???

這是本末倒置的查修方式,建議還是先確認燈管是否健康再說吧???

另外PO一下零件面的圖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 223BW IP-43130A電源高壓板 一閃即滅 求助 零件型號

你好,我有用另一個高壓交叉測試,可正常點亮.應該是這片高壓板問題,目前電容有換過.不知要再查那方向,請大大賜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壓值是正常喔,且你指的0v也沒錯
因為這貼片電容,另一端接地當然是0v
再找問題囉,還有把正面一起照上 ...

謝謝大大賜教 正面圖己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 223BW IP-43130A電源高壓板 一閃即滅 求助 零件型號

零件正面的圖己傳 謝謝

网友B:
高壓中間那2顆IC要查??

另外做一下捕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中間那2顆IC要查??

另外做一下捕焊??

請問大大目前2顆IC的電壓如圖這樣,是否正確?IC型號是p610 CD7F2F

网友:
1.焊點是否補焊?
2.靠近主變壓器上方的電容是否檢查?

网友B:
那顆PWM IC 可能有問題,  不知道型號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PWM IC 可能有問題,  不知道型號為何???

感覺好像是這顆PWM IC 的問題 但因型號模糊 看不清 不知那位大大 可以提供一下型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覺好像是這顆PWM IC 的問題 但因型號模糊 看不清 不知那位大大 可以提供一下型號  ...

用去漬油擦拭一下打手電筒照???

應該能看到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去漬油擦拭一下打手電筒照???

應該能看到型號??

大大 我己查到了 此顆是SEM 2005 型號  我正在尋找此型號的接腳資料  謝謝

网友:
近了!!   你快成功了!!

楼主:
請較各位大大電壓問題 此版P十I正常電壓為13.5V
但量測偏高14.8V 這樣是正常嗎?

圖的部份量測 發現一邊在13.8V 但經過R10阻值581就變成14.8V

PS 另外請問大大 P+I 接頭CN2部份 如不接AD板 按鍵開關時 如何觸發讓燈管亮起呢?  謝謝

网友:
基本上高壓有一個觸發燈管ON的電壓,那一條會連接到AD版,通常是3.3V-5V左右的電壓,你可以試著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