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廣告的問題!?

楼主(2012-12-17):
為何會這樣??是防毒軟體的問題.還是連結的網頁有問題?

网友:
都有可能。

那個網址是?可否說一下?

現在的瀏覽器都有自動偵測所連網站是否安全的功能了。

网友A:
我試了一下,那個網站應該是中國信託的,其中的 btcount 可連到 Google。

在我使用的 Google Chrome 沒有問題,不會出現警告。

有疑慮,可問一下中國信託及趨勢這個網站的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試了一下,那個網站應該是中國信託的,其中的 btcount 可連到 Google。

在我使用的 Google Chrome 沒有 ...

版大,您要裝pc-cillin雲端版才會遇到一樣的封鎖問題啦

我用firefox+avast 7+comodo firewall開啟不會遇到

這問題下面就有講了,有可能是這個網頁的某個語法或控件被認定是危險的
或者該網址直接在pccillin的黑名單裡了
防毒或者該網頁有問題的可能性就一半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