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聲寶IH變頻微晶電磁爐 型號:KM-SB13Q 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2-12-17):
這是客戶的
我收到 燒掉 125V 15A  保險絲
接著檢查 有無短路

檢查到這顆短路
品牌:Infineon
型号: H20R1203 ( IHW20N120R3 )
封装:TO-247
极限电压:1200(V)
极限电流:20(A)
饱和压降Vce(sat):1.48V
应用:电磁炉感应加热设备

請問有誰有這顆
露天沒有再賣.....都是掏寶才有
有人有這顆  可以賣給我嗎.....
麻煩一下.....

IMG_0012 (中型).JPG IMG_0010 (中型).JPG IMG_0008 (中型).JPG IMG_0013 (中型).JPG IMG_0016 (中型).JPG IMG_0015 (中型).JPG IMG_0021 (中型).JPG IMG_0017 (中型).JPG IMG_0018 (中型).JPG IMG_0019 (中型).JPG IMG_0025 (中型).JPG

网友:
露天 查詢  H20R1202 應該可以代用~~

楼主:
02 可以代用03嗎
因為我查尋的是  02 可以用03替代

网友:
IGBT
1200V/20A有府合這規格或以上的都可代用,旁邊的橋式整流沒有壞嗎 ?
還有保險絲旁黑色諧振電容要注意

楼主:
旁邊的橋式整流沒有壞嗎 ?   + - 極我量測試沒有短路

保險絲旁黑色諧振電容要注意.....請問這要怎麼測量
電容表嗎....還是有其他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旁邊的橋式整流沒有壞嗎 ?   + - 極我量測試沒有短路

保險絲旁黑色諧振電容要注意.....請問這要怎麼測量

俺覺得不值得修
除非一次買比較多備料買零件, 然後修很多台
她的諧振電容也會有問題, 通常都是熱壞的

類似的電磁爐電路圖, 參考看看

俺幾個月前, 幫人家看過一個壞的電磁爐, 結果看看淘寶的零件價格, 還有運費, 最後他決定馬上買個新的
參考下面這篇, 結論是要修一兩台的話, 買新的比較划算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A3%81%E7%88%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邊的橋式整流沒有壞嗎 ?   + - 極我量測試沒有短路

保險絲旁黑色諧振電容要注意.....請問這要怎麼測量

電容當然是用電容表嚕???

网友:
基本上IGBT,橋整,2顆大電容最好一起換,這幾顆會死往往互有關聯,問題是不含運費,不收工錢,不算走路工,材料就要400了,您還想修嗎

网友:
加熱線圈如果有問題也會造成IGBT故障,看這電路板上有左邊有黑黑的樣子,表示操的也滿凶的,也要注意碳化漏電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覺得不值得修
除非一次買比較多備料買零件, 然後修很多台
她的諧振電容也會有問題, 通常都是熱壞的

之前花了200元買一個電晶體,沒想到把鍋子拿起來,200元就飛了!!從此之後再也不修這玩意了!!

网友:
原廠整片料件約900~1000之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花了200元買一個電晶體,沒想到把鍋子拿起來,200元就飛了!!從此之後再也不修這玩意了!! ...

哈哈, 大大你也太捨得砸本啦....還有MCU項目如何, 有新發展嗎? 俺最近寫了一個89C2051的ADC, 不過還沒有板子試驗, 想看看你的進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大大你也太捨得砸本啦....還有MCU項目如何, 有新發展嗎? 俺最近寫了一個89C2051的ADC, 不過還沒有 ...

xiaolaba 大:
   貪多嚼不爛!! 最近的工程 1.家裡的花園門木工DIY  2.HP  DesignJet 650C 維修 3.R-2R+74LS373+MC1458+LM339+8952+1602=可以顯示電壓值的 AD轉換電路(因為1458需要負壓所以又加了一個 34063) 4.HOKUYO PB9-12-S http://www.hokuyo-aut.jp/02sensor/07scanner/pbs.html (回收場尋寶)功能了解.. 電磁爐的電晶體那是三年前的事,從那次經驗之後我再也不敢修電磁爐了...

楼主:
......我報價給客人 確定不修了
所以.....這沒辦法討論了

网友:
電磁爐這類IH電器維修零組件成本太高,未來一些IH電子鍋或是變頻微波爐也會遇到類似狀況

网友:
找到百度發問資料02已經停產,跟03是一樣的,
用NCE25G120,FGA25N120,H30R1202,PFV218N50,H25R1202,H20T120可以代替,
H20R1202是20A/1200 ; VFGA25N120是25A/1200V
請自行查詢功率耐壓的問題!

网友:
電磁爐修理真的要有功夫,經驗不多時都要拿新台幣來試,問題沒全部排除時,零件換上電一插,數百元新台幣就沒了,因為又燒了,這是很多人的經驗,沒事還是不要跟錢過不去....

楼主:
對阿~我去找零件 就需要200-300元
又沒把握 換完一定一次ok
就報價 高一點給客人 ~~客人就不修了.....以後這種東西 我要在回收廠 多檢一些零件~~~
這樣就不用在買
以前都不知道 原來電磁爐 零件這麼貴

网友(2013-01-16):
以上大大所言為是,小的之前也修過一台IH的電鍋,更換過IBGT及橋整後,可以用
約過數分鍾後,就燒掉,建議大大直接去服務站看看

网友:
以台灣的110V場合來說,VCE 900V以上的IGBT都可以用,重點是電流量,像這個IGBT燒掉的就有很多可以代替,我最愛用的是英飛淩的 H30R1202這個,fairchild fga25n120,三菱的CT60-am18F和東芝的GT60m303系列。
富土電機的也有用過。只是一般我修百來台的經驗來講,會只有IGBT燒掉的電磁爐很少,我只碰過2台沒其他問題,就只是IGBT燒掉的而己。如果真的要修的話,最好先排除其他的問題再換比較好,不然再燒一次就不太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