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ec R300UV 零件詢問

楼主(2012-12-17):
外殼型號

外殼型號

基板

基板

燒毀的零件

燒毀的零件

右邊為燒毀的零件

右邊為燒毀的零件

燒毀的零件

燒毀的零件

想請問圖中那二個燒毀的零件規格為何

网友:
太黑了!!  型號也看不到???

你看一下PWM晶片的型號,找一下該型號的相關設計電路可以做參考??

不然這些資訊,很難幫到你ㄝ??

楼主:
因為它己炸掉了~所以會看不到型號的

网友:
有沒殘留的型號數據可以看的到的??

有一點可供參考的也加減猜???

PWM型號也能找到類似電路圖參考,站上先進有提供過!!

网友:
拆掉散熱片和大電容,再拍爆晶的正面和背面........

楼主:
另一個IC為 WT751002

炸的的那個IC只剩"UT" 看的到   MOS 己經沒有字留下來了

网友:
eson0724提醒的是找出pwm晶片,你拍出的WT751002是電源監測晶片(PC Power Supply Supervisor),二者不同,再找找吧。

网友:
這是R350UV的

楼主:
看不太到字耶  是"UC3549B" 嗎?

楼主:
我用了UC3848  和換了一個MOS 加一個51V的稽納  一個20K的電阻
5v 出來了~
想問一下
WT751002 的第四角(控制開關)接了一個100電阻和綠線相連
短接綠線有5V 但無法開機~
有可能是這個電源管理IC壞嗎?
綠線的5V是WT751002提供還是綠線控制WT751002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UC3848  和換了一個MOS 加一個51V的稽納  一個20K的電阻
5v 出來了~
想問一下

短接綠線有5V 但無法開機.....
----------------------------------------------
你把其他 +3.3V  +12V  -12V 都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綠線有5V 但無法開機.....

你把其他 +3.3V  +12V  ...

短接綠線後wt751002電壓

1     0.01
2     0
3     0.15
4     0.26
5     0
6     0.28
7     4.56
8     0.01
量測炸掉的那個代用IP3845N電壓
1-8腳 電壓全部在 150 V 跳動

楼主(2013-01-23):
一直沒人回應我
我想問一下
在高壓區大變壓器旁邊的mos 那個因為爆了我可以用10n60c代替嗎
因為我原本隨便裝一個2sc2335上去不能啟動~但有5vsb
我把這棵拆掉也有5vsb~所以我想會不會這個2sc2335的問題
因為原本的炸了~完全沒有留下一個字~~~

楼主:
生成12v的變壓器如果有高頻音(在待機時)
會不會有微險呢?
確定為變壓器發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UC3843

可以幫我看一下R30的電阻阻值是多少的嗎?
d3 的齊納是什麼編號嗎?

网友:
因沒有hec R300UV 所以無法回答其他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沒人回應我
我想問一下
在高壓區大變壓器旁邊的mos 那個因為爆了我可以用10n60c代替嗎

10n60c跟2sc2335完全不同怎能代用n_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