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车用]空气清新器

楼主(2012-12-17):
这个该不会是传说中的黑心产品吧....XD

网友:
不會聲稱負離子.........

网友:
這個結構看起來,它會有清新的作用嗎?

网友:
沒有實際效用 但有笑果

网友:
電源 >降壓電阻 > LED > 接地
那顆9014是空接的.... 不如不上... 還可以再黑心一點!

网友:
這年頭商人越來越高明了

网友A:
借一下圖,請問一下附圖箭頭所指的零件是?

THKS..

抱歉,又看了一下,原來是個彈簧 ^_^

那顆看起來好像指示用的 LED 是否具有 “特殊功能”?

网友:
那顆9014是搞笑用的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一下圖,請問一下附圖箭頭所指的零件是?

THKS..

搞不好我們都誤會了... 那顆LED會不會是 "UV LED"
那個板子可能是三層板... 中間有做線路... 9014 是做振盪用的???

(鳴... 很難掰呀~)

网友C:
以前偶買的,是有效果的~
這種東西大致原理就是尖端放電~

找個12v變壓器測試一下,還沒壞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偶買的,是有效果的~
這種東西大致原理就是尖端放電~

這佪和 LZ 的,比較起來,零件就差很多了 ^_^

以前淨水器設備也有有臭氧的,另一種空氣清淨機則是負離子。

看了雷大的 “傢私”,有點看不懂這是臭氧還是負離子 >_<

网友:
是我看錯還是那個9014真的只有1隻腳有接到線路上??

這東西看起來根本就是騙錢的吧??賣很貴嗎??
真的是騙錢的話,也許該向消保官檢舉。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臭氧!右邊那個小燈泡上有金屬網

网友:
这实在很搞笑哦。之前看到过所谓的大容量U盘,类似这骗术,还有更狠的,大容量移动硬盘,里边就一小U盘,容量还虚标的,并且放着配重用的铁块。还有在电脑电源市电侧做手脚的,将EMI线圈做成一水泥块的……

网友:
這只是一個會發光的點菸頭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我們都誤會了... 那顆LED會不會是 "UV LED"
那個板子可能是三層板... 中間有做線路... 9014 是做振 ...

人家是高科技隱形的線路,你沒慧根看不到線路的啦,要帶上特掰牌眼鏡才行喔  ...

网友:
這是給你測試點煙座有沒有過電用的

网友D:
託朋友買了 山寨IPHONE4 上網的符號一 按下去是"指南針" 計算機沒有工程功能 鬧鐘沒有倒數計時功能 YOUTUBE 只能放一般視訊檔 上網功能沒辦法上 雅虎 天氣 火車...都沒用(只能在大陸吧!) 充其量只能打電話!! 價錢 3000元很能唬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託朋友買了 山寨IPHONE4 上網的符號一 按下去是"指南針" 計算機沒有工程功能 鬧鐘沒有倒數計時功能 YOUTUBE ...

沒有蚵仔的蚵仔麵線,沒有蚵仔的蚵仔煎 ... 你會想吃嗎?

不能磨指甲的磨指甲刀,不能焊接的烙鐵頭.
不能測量的三用電表,只能點幾次的LED手電筒.
讓人聞到會頭暈想吐的粉蠟筆和塑膠墊,可能塑化劑超標幾百倍 ...
臭氣沖天的手電筒握把 ...
入水即化的黑色抹布 ...
除了第一行,其它都是MIC的傑作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沒有蚵仔的蚵仔麵線,沒有蚵仔的蚵仔煎 ... 你會想吃嗎?

不能磨指甲的磨指甲刀,不能焊接的烙鐵頭.

嗚~ 老大,沒有月亮的月餅、沒有太陽的太陽餅、沒有牛肉的牛肉麵(泡麵)怎麼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嗚~ 老大,沒有月亮的月餅、沒有太陽的太陽餅、沒有牛肉的牛肉麵(泡麵)怎麼辦?? ...

看樣子大陸貨除了 埃鳳以外,其他的都不如台灣的資源回收場的回收料!!(開玩笑的!! 大陸同胞們請見諒!!)
一切向錢看!! 永續經營靠誠信!!

网友:
A-John:
台灣還有沒加鳳梨的鳳梨酥 ...
國外進口的沒有松露的松露巧克力 ... 現在在吃,朋友送的,好貴喔.
本來是要分給女兒吃的,結果女兒說她只想吃不會甜的苦巧克力,那就老公老婆辛苦一點,多吃一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