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KIKUSUI示波器60MHZ型號5060請教

楼主(2012-12-17):
來痞酷後儀器越買越多~~哈哈
最近稿來一台60MHZ的示波器
因為不會很貴所以沒太大的期望它是好的
到手後有看了一下老大的文章[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
目前還是新手所以來此請教望前輩不吝賜教
我的問題是當測試棒裝上後會如最後一張圖波形會亂跳
因為照片無法顯示所以大概畫了一下
是測試棒有問題還是沒調好還有示波器本身就有問題

网友A:
示波器本身都有一個方波校正輸出。

接上這個,再調一調。不管怎樣,有看到方波,基本上這台至少是堪用的東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本身都有一個方波校正輸出。

接上這個,再調一調。不管怎樣,有看到方波,基本上這台至少是堪用的東 ...

因為不接測試棒時不會跳動
才想說是不是棒子有問題
還是工業區有干擾嗎??
補充一下棒子只有一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不接測試棒時不會跳動
才想說是不是棒子有問題
還是工業區有干擾嗎??

那是受到家用電的60HZ干擾。

地有接好就不會有這干擾了。

网友B:
你家有接地線嗎??

還是電源線的插頭上的地腳早被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有接地線嗎??

還是電源線的插頭上的地腳早被折了??

早期的建築沒配接地線
且示波器電源組是早期那種不是電腦那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期的建築沒配接地線
且示波器電源組是早期那種不是電腦那種

接好示波器的地就行了。別想那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好示波器的地就行了。別想那麼多。

是指圈圈那裡作接地嗎??

网友C:
不是照片無法顯示,是因為你用閃光燈???

把閃光燈關掉,ISO值調高拍出來效果就現出來了??

這台真的需要大整理

波形扭曲部分,旋鈕是一定要動的了??

另外很好奇你這台拜多少COCO???

网友:
照理來說
只要是有金屬殼的地方都會跟地連結

网友:
阿對了你用手摸那裏     干擾波型   應該會有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照片無法顯示,是因為你用閃光燈???

把閃光燈關掉,ISO值調高拍出來效果就現出來了??

你說的扭曲是指第2張圖嗎
其實第2張=第3張
是因為被你對了
無法顯示的結果
不插棒子時是一直線
插上後會跳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圈圈那裡作接地嗎??

沒有那麼困難啦!!

就探棒的外鐵環,也就是你用手轉的那裡,那個地方也是要接地。
夾子沒有接地,當然就感應到雜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76.html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可能如你說要整理
但目前功力可能還不太敢動
順便回覆這台因該算1張不到
因為還有以物換物

楼主:
感謝大家回覆
接地後就不會跳動了
順便補一張
示波器本身方波校正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回覆
接地後就不會跳動了
順便補一張

接示波器本身的測試訊號,接地那條可以省略!!

网友:
剛看了一下,有出現3台??

價在 2K-3K

网友:
原廠說明書(英文)...
http://www.kikusui.co.jp/kiku_manuals/C/COS5060TM_E.PDF

原廠說明書(日文)...
http://www.kikusui.co.jp/kiku_manuals/C/COS5060TM_J.PDF

請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回覆
接地後就不會跳動了
順便補一張

拆一拆,清洗整理一下,看到外表,實在是太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一拆,清洗整理一下,看到外表,實在是太糟了???

搶了1歲的小朋友的飯桌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一拆,清洗整理一下,看到外表,實在是太糟了???

報告是
外用白博士
內用橡皮擦+wd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是
外用白博士
內用橡皮擦+wd40

用白博士怕上面的字也會不見喔???

我是用拆光再以水蠟擦除面板污漬,能清潔又打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白博士怕上面的字也會不見喔???

我是用拆光再以水蠟擦除面板污漬,能清潔又打蠟??   ...

水蠟~好像不錯學起來
還好最近工作忙還沒時間去動它

网友:
回覆一樓

儀器越買越多是正常的??

我從進到痞酷之後,花砸的儀器不下10種了(不分大小件)???

光示波器就買了3台??  最近還在等100MHZ的!!

家電測試儀、主機板假附載、換搞檔一點的電表、維修LCD的簡易測試公版、高壓、燈管測試器
鈎表、指針表、IC燒錄器..........................其他一堆雜七雜八的,不勝列舉??

但是,學到的知識、經驗,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