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西屋32吋液晶電視

楼主(2012-12-18):
大大妳好:我家的的電視是美國西屋型號lc-32s300k現在只是電視不能看其餘功能正常.....現在連輸入選怎的地方我都沒有看到電視的選項...包含設定裡面本來有電視設定的部分..現在連那個地方都空格沒可以選擇了...請問大大這是哪裡故障我該從哪裡下去維修謝謝你

网友:
看一下板規喔???

文字不夠清楚,需要圖片加說明含測試值

网友:
版大,
你說"現在只是電視不能看其餘功能正常"昰代表?
來個圖片吧!版內很多大大都喜歡看圖片喔,最好能圖文並茂~

网友:
你的問題 應該是 電視盒抓不到了  電視功能不見  查一下周邊電路 應該會斬獲 請po 圖上來

网友:
如果電視盒屬於外掛或可插拔的,可能是接觸不良,將其拆下再組裝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