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這個藍色的C531是什麼元件!?

楼主(2012-12-18):
中間那個C531,謝謝!!

网友:
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
應該是DIAC,它是否有寫DB3?

网友:
奇摩上找到的..
DIAC ...

楼主:
雙向觸發二極管

雙向觸發二極管(DIAC)屬三層結構,具有對稱性的二端半導體器件。常用來觸發雙向可控硅 ,在電路中作過壓保護等用途。

圖1是它的構造示意圖。圖2、圖3分別是它的符號及等效電路,可等效於基極開路、發射極與集電極對稱的NPN型晶體管。因此完全可用二隻NPN晶體管如圖4連接來替代。

雙向觸發二極管正、反向伏安特性幾乎完全對稱(見圖5)。當器件兩端所加電壓U低於正向轉折電壓V(B0)時,器件呈高阻態。當U>V(B0)時,管子擊穿導通進入負阻區。同樣當U大於反向轉折電壓V(BR)時,管子同樣能進入負阻區。轉折電壓的對稱性用△V(B)表示。△V(B)=V(B0)-V(BR)。一般△V(B)應小於2伏。雙向觸發二極管的正向轉折電壓值一般有三個等級:20-60V、100-150V、200-250V。由於轉折電壓都大於20V,可以用萬用表電阻擋正反向測雙向二極管,表針均應不動(RX10k),但還不能完全確定它就是好的。檢測它的好壞,並能提供大於250V的直流電壓的電源,檢測時通過管子的電流不要大於是5mA。用晶體管耐壓測試器檢測十分方便。如沒有,可用兆歐表按圖6所示進行測量(正、反各一次),電壓大的一次V(BR)。例如:測一隻DB3型二極管,第一次為27.5V,反向後再測為28V,則△V(B)=V(B0)-V(BR)=28V-27.5V=0.5V<2V,表明該管對稱性很好。

圖7是雙向觸發二極管與雙向可控硅等元件構成的檯燈調光電路。通過調節電位器R2,可以改變雙向可控硅的導通角,從而改變通過燈泡的電流(平均值)實現連續調光。如果將燈泡換電熨斗、電熱褥還可實現連續調溫。

該電路在雙向可控硅加散熱器的情況下,可控負載功率可達500W,各元件參數見圖所標注。

http://www.hz-qj.com/kkgw/118.htm

PIGOO上的一篇介詔: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