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P G60-235DX 無背光+BIOS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2-12-18):
這台筆電原先故障的情況是,用強光手電筒看的到畫面,但背光不亮,
心裡會不會是高壓板故障,先拆看看。

雖然只想拆面板,但這個設計真的是....

面板型號

拆下面板,用點燈器測試燈管,結果不亮,
看來故障點在燈管部份。

拆這部份,真的會怕怕的,還好有高手的拆解祕技
參考gkjnn的大的實例
康柏compaq presario CQ40筆電不定時黑屏維修實例

這下像吃了定心丸似的,繼續拆下去

結果是燈管斷了(不是我拆斷的)

因16吋的燈管不好找,告知主人後,用接近的尺寸代替
兩邊偏暗

放著讓他熱機,本以為這樣完修了,誰知吃個飯,意外就發生了。

後來出現bios的更新畫面,結果內人不知是什麼就直接斷電,
後來再怎麼開,都是只有過電,但沒畫面。
期間試過很多盲刷bios的方法都無效,只好再拆機了n_100|

bios位置 W25X16AVSIG

看了一下燒錄器並無這個型號,選W25X16A硬著頭皮把他刷下去
竟然可以燒錄成功?

把bios焊回去,試開機竟然成功了,但這畫面?....

後來才發現機器碼不見了,可恨的hp,刷個bios竟然那麼麻煩...
找了好多寫機器碼的程式,不是版本不符就是不相容。
只好上來求助....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幫忙...

求助帖 HP G60-235DX刷BIOS後,開機錯誤

後來不小心找到類似的軟體,NbDmiFit
用usb開機後,執行程式

依照機時型號打入機器ID碼

終於完修了n_067|

G60-BIOS 360BF65.rar (928.03 KB, 下載次數: 110)

网友:
恭喜完修,總算不枉歷經千山萬水

网友:
哇!修了這台,真的是花費了不少的時間!
修一台,等於修了好幾台的動作!
真是辛苦大大了!
不過還好有救回來,不然就真的對客戶難交待了!

网友A:
我燒錄HP BIOS並不會出現這樣的訊息!我是用VP-890

网友:
高手~佩服~debug過程也很詳細~!謝謝

网友B(2013-01-22):
樓主!! 您是用哪種燒錄器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燒錄HP BIOS並不會出現這樣的訊息!我是用VP-890

不知為什麼,燒完後就這樣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您是用哪種燒錄器阿@@?

我的是思泰佳的G540,燒桌上型的BIOS,目前都沒異常,
也可能是不能燒這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