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漏電斷路開關3P不接中線當2P?

楼主(2012-12-18):
有個賣家跟我說

NV50-CA

3P 型,可不接 中線 當 2P 使用

1.是否是因為該ELB/ELCB設計的關係?
(我還不知道如何判斷何為純ELB,何為ELCB)

2.或者是此接線法可通用呢?
裡面的"零相比流器"(ZCT)
電流有經過相線,但沒有經過中線,應該就會跳脫的啊…

我猜…
3P型,不接中線的單相負載,是把這個元件當成純粹的"開關"
沒有漏電保護?(或者是行不通,直接跳)
沒有過載保護?(不同的設計可能有不同的結果?)

网友A:
這應該沒有漏電撿知,只有過載保護而已,也就是類似一般NFB功能,
只差別在內部有電流撿知電路,不是一般積熱型NFB,
內部電路只需要任2P有電源供應即可正常動作。

以上只是憑經驗猜測,詳細狀況還是要看原廠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沒有漏電撿知,只有過載保護而已,也就是類似一般NFB功能,
只差別在內部有電流撿知電路,不是一般積 ...

是不是真的能 2P 就工作,而且保護功能是否完整,還有待測試

但…可見這不是常規
應該是設計的原理,使它這樣就可以了

CA 在十年前停產了的樣子,現在也找不到它的 datasheet
我決定放棄這一顆了 & 3p 當 2p 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真的能 2P 就工作,而且保護功能是否完整,還有待測試

但…可見這不是常規

這種molded case NFB都是設計給3相電源用的,
若不帶漏電檢知功能是有可能不需要工作電源,
內部以三個類似繼電器結構產生磁力用來啟動跳脫裝置,
只要其中一個磁力到達就會3P一起跳。

网友B:
如果取電由1.3腳.功能完全不受影響.

漏電斷路器

漏電斷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取電由1.3腳.功能完全不受影響.

請問何解?

我看了兩天還是不解…

网友:
或許可以這樣用:
若是單相220VAC負載(冷氣機): 則火線兩條直接選二接入(1,3,5),地線不經此三腳之另一腳。
若是單相110VAC負載: 火線與中性線兩條直接選二接入(1,3,5),地線不經此物。

負載的"迴路"電流(去與回)剛好相等使"零相序CT"不動作,若CT下游有破皮(輕微)接地,則動作跳脫OPEN.
    測試按鈕(接2與6),故(1,3,5)建議使用(1與5),中間(3)不接.則測試按鈕應還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取電由1.3腳.功能完全不受影響.

抱歉.是1.5腳.(沒法修正前帖)